测倾角有哪些办法?

楼主:
我想做一个基于自由摆的平板控制系统,请问下测量角度变化有哪些办法?

网友:
可以有很多办法,1,使用倾角传感器(加速度传感器)直接转换成角度输出;
2,传统的液体角度测量,可以使用一个容器,然后倾斜,导致容器内的电极导电率不一样判断角度;
3,使用磁铁与磁传感器判定,编码器类

还有很多机械类的方法,当然还有红外之类的都可以实现。要简单的可以使用倾角传感器,如果要求不高可以使用消费级的加速度计就可以实现。

学校做的常见自由摆使用的是我们的SCA60C或者更便宜的ADXL345

网友A:
角度传感器,有很多,简单点儿的有电容式的,也可以用加速度传感器

网友:
各位帮我解决一下啊

网友:
呀呀呀呀呀呀    来人帮帮忙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角度传感器,有很多,简单点儿的有电容式的,也可以用加速度传感器

mma7361     可以吗?我有一块   直接插到AD转换模块上,读取的电压值一直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