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各位大神进来看看,我这个IC输出电压

楼主:
最近搞个小创作,想要正负电压,我就淘两三颗DCP021212DP,输入是12V ,输出分别是+12V -12V。

结果今天高兴拿到产品后马上就上电,发现输入VS=12V   PIN5量到是19V左右 PIN6量到是-18V左右 。SYNC我把它悬空。0V我接地

输入CIN=2.2UF 输出COUT=1.0UF.到底是啥情况?各位大神

网友A:
没有加上负载的测量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加上负载的测量结果?

是的,我没有加上负载,直接就量输出。因为手头上没有电子负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有加上负载的测量结果?

我满载时候,输出为12V 2W,我这个负载要带个多少欧电阻才是满载呢?大神

网友:
还要电子负载?找支合适的电阻接上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满载时候,输出为12V 2W,我这个负载要带个多少欧电阻才是满载呢?大神

自己算吧。
初中就讲过。

网友:
…… PIN5量到是19V左右 PIN6量到是-18V左右。

空载是一方面,但疑问是怎么量的Pin5?
既然是绝缘的,应分别量Pin6-Pin5、Pin7-Pin5间的电压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C:
空载是一方面,但疑问是怎么量的Pin5?
既然是绝缘的,应分别量Pin6-Pin5、Pin7-Pin5间的电压才对。

我写错了!我后来加了负载后,可以整出来,不过也牺牲二颗,我只有一颗了

网友:
DCP02系列是输出为未稳压的,即输出只是经过整流二极管,输出的是波动的直流
DCR02系列是输出带有LDO电源管理的,恒定电压输出

如果你要用DCP02系列,一般需要自己在后面加上一个电源管理的电路,要不然输出是不稳定的
那个19V  -18V是波峰电压,加上负载之后自然下降

网友:
下图是DCR02系列的内部框图,,红框部分就是比DCP02系列多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