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一车用笔记本电源,可将直流12V电压转换成为直流19V电压,供笔记本使用

楼主:
有哪位大神会弄这个的,请详细赐教一下~~

网友:
此帖明显应该发到电源版,怎么发到这里来了?

问题中未提要求隔离,不需要隔离的话,最简单的是Boost电路。
如果需要隔离,按照笔记本的功率,单端反激比较合适。

网友:
给楼主推荐TI 的webench设计工具,很快就可以设计出原理图和元件方案可以对比参考,适合初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