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动态控制数码管

楼主(2015-03-28):
单片机动态控制数码管
#include
void main()
{
P2=0xfe;//位选第一位
P0=0xc0;//共阳极数码管显示0
P2=0xfd:
P0=0xb0;
}
为什么在标号88888处加上一个小延时,显示效果更好呢?
数码管
动态

网友A:
这是当然,当P2和P0都设置好安定时,单片鸡才是在做着显示的正事。否则老在切换(=老在路上),显示的时间(%)就少了。
又及:显示周期建议选在150~200Hz。太快,“在路上”的时间比例大,显示效率低;太慢,则人眼可能会感觉闪烁。

网友B:
这个速度很快,你眼睛看不清的,人眼有视觉暂留现象,所以延时一会儿让他显示一会儿你看的更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