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器驱动无法安装,求大神指点

楼主:
电脑是联想台式机 win7旗舰版  IAR版本是:EW430-EV-web-5502  插入仿真器后 端口下Texas Instruments MSP430-JTAG前有个叹号,双击点开更新驱动程序不不管用, 求各位指点指点!!!

网友:
截图是这样

网友A:
自己去百度一个驱动吧,要是还不行,而且你得系统是ghost装版的,估计就是系统的问题了,

网友B:
我以前好像遇到过是因为我插在了USB3.0口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以前好像遇到过是因为我插在了USB3.0口上

都试了还是不管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自己去百度一个驱动吧,要是还不行,而且你得系统是ghost装版的,估计就是系统的问题了,

驱动也下过,也是不能用

网友:
更新下主板bios试试

So TM what......?

网友D:
是否是仿真器版本和IAR版本对不上。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驱动也下过,也是不能用

最后大招,重装系统,我也很害怕驱动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后大招,重装系统,我也很害怕驱动出问题

系统不会装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否是仿真器版本和IAR版本对不上。

IAR5.502H和5.303都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E:
更新下主板bios试试

这个怎么整??

网友:
用老毛桃装系统,应该学会装系统的,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