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道C++的题目,求解

楼主:
#include
using namespace std;
class A1{
public:
//int a;
        static int b;
//        A1();
//        ~A1();
};
int main(){
cout<    system("pause");
}

这样输出的结果是什么?为什么?

网友A:
跟编译器有关,可能是1 2 4个字节,不过一般是1个字节
上述类值包含一个静态成员,可以说是一个空类,因此只有编译器为之分配的一个字节作为占位符。至于静态成员存储在静态变量区,并不占用类的成员空间,也就说所有的对象都共享那一个变量,而不会每个对象分配一个静态成员
另外要运行的话还得加一个#include
以上纯属自己的理解,如果有误,多谢指正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跟编译器有关,可能是1 2 4个字节,不过一般是1个字节
上述类值包含一个静态成员,可以说是一个空类,因此只有编译器为之分配的一个字节作为占位符。至于静态成员存储在静态变量区,并不占用类的成员空间,也就说所有的对象都共享那一个变量,而不会每个对象分配一个静态成员
另外要运行的话还得加一个#include 吧
以上纯属自己的理解,如果有误,多谢指正

#include 这个在上面!截过来的时候可能出现了点错误,没法编辑过来。谢谢你的回复,受教了!

网友:
感觉和平台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