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54100】LPCXpresso中双核debug的问题和设置方法

楼主:
看到坛子里大神们用IAR都开始双核debug
其实早先配置过双核debug,结果配置失败鸟

今天专门推敲了一下LPCXpresso的双核debug设置

结果让人哭笑不得,go......

预备

首先得了解debugger是个啥东东

NXP家的控制器基本上算是没玩过

这次简单了解了一下

其实LPCLink和LPCLink2,其实指的是2种不同类型的调试器硬件结构

可以烧写进去不同类型的调试器固件,比如CMSIS-DAP、Jlink、redlink等等

官方说明有一句话值得引起注意:
Note: LPC5410x debugging is only supported via LPC-Link2. Multicore debugging is also only possible using "redlink" firmware, not CMSIS-DAP.

大概意思是LPC5410x内核仅支持通过LPCLink2调试,且多核调试必须使用redlink固件,而不是CMSIS-DAP固件

很奇怪坛子里其他大神在IAR中是怎么用CMSIS-DAP固件进行debug的,可能是环境支持问题吧

如要调试双核,得刷入redlink固件

值得注意的是,redlink其实是运行在RAM中,掉电就消失,且每次使用都需要BOOT

设置步骤

1、硬件配置

把官方评估板的JP5短路,重新插拔J6对应的MicroUSB口,使调试器进入DFU模式

这个时候调试器主控LPC4325旁边的小红灯D1会亮起

2、固件boot配置

点击这个小红鞋,出现

选择Redlink Server,会引导启动redlink固件

楼主前段时间配置的时候,一直出现这个问题

提示“Timeout wating for Redlink Server to initialize(1)”

去度娘,毛都找不到一根

后来在NXP官网上找到类似提示,结果说是IDE环境在VM工作才出现这个提示

狗血了......

其实解决办法实在是easy

然后继续重复上面的操作

一切水到渠成

BOOT redlink固件成功后

控制台会打印:

3、debug配置

先从M4开始debug,会提示找不到CMSIS-DAP仿真器

搜寻一下吧,点击“search for any enable emulator”

顺利找到redlink

这个时候出现2个SWD接口

每个核使用一个

M4核调试接口

ok后,M4核进入debug状态

这个时候激活M0工程,开始debug

并选择swd接口

ok后,M0核也进入了debug状态

debug窗口会出现2个debug进程

试试从M4开始运行

进入M0中设置的断点

看上去一切正常啊

休息一下........................

网友:
沙发不留,欢迎来喷

网友A:
刚换成官方版,调试出问题了,还在折腾,过来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换成官方版,调试出问题了,还在折腾,过来学习。。

用万利的还真是不好搞双核,莫非只能单核了?

网友:
双核调试还真是个硬骨头,尤其是在只能手机上网的情况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