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29能不能用自带的USB线来做串口通信?

楼主:
我使用的是msp-exp430f5529lp,自带一条USB线。现在做异步串口通信,使用示波器可以测得TXD有信号,但是串口调试助手没有反应。我再使用USB转串口模块,不使用自带的USB线传输,串口助手可以收到数据。现在问题来了,明明设备管理器里有显示MSP Application UART1这个端口,为什么直接使用USB线做不了串口呢?它的作用不就是TTL转USB信号么?求各位大神赐教~~~~

网友:
是不是波特率太高了,我记得仿真器带的串口波特率不能大于9600.

网友:
不会吧,我的板子带的串口都没问题,你串口配置对没??或者换个usb口试试

网友:
果然是波特率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