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请教

楼主:
typedef   signed       __int64   int64_t;   其中注释里说'__int64' is used instead of 'long long' so that this header  那么 __int64  又在哪里定义呢?

网友A:
其实这么深究就没什么意思,原始的类型都是编译器内部定义的,而不是非要有个别名或者定义。

网友:
keil 吗? 如果是的话__int64和long long是同一个词

网友:
是的!那么是默认的吗?有预定义文件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这么深究就没什么意思,原始的类型都是编译器内部定义的,而不是非要有个别名或者定义。

我一般会把编译器自带的包含文件COPY到我的项目文件夹下面!这样我用SOURCE INSIGHT  看起来才不会泛灰!觉得视觉好!这也是算个人习惯吧!

网友:
这个可能是 IDE 自带编译器种定义了的,没必要深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