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ModelSim仿真FIFO (转)

楼主:
由于仿真FIFO需要时钟资源,故使用了前一篇文章中使用的PLL模块。

在仿真FIFO模块时,我使用了一个数据发生模块,参考的下面这篇文章中的源码

datagene.v (可以去链接网址下载源码)

数据发生模块的输入输出框图如下所示:

我在Modelsim中利用了该模块进行FIFO的仿真。若对FIFO的IP核不熟悉,可以参考官方文档:http://www.altera.com/literature/ug/ug_fifo.pdf

下面是具体仿真过程:

首先,看一下FIFO配置:

数据单元位宽:16

FIFO最大数据量:512个

读和写使用不同的时钟

OK,下面给出FIFO模块的框图:

找到Quartus中生成的FIFO模块的 verilog文件,把它复制到Modelsim工程中;此外,FIFO仿真还需要的文件是:

  • Altera库文件:altera_mf.v ,220_model.v (前一篇有提到这两个文件的位置)
  • 数据发生器文件:datagene.v (参考特权同学的博客,里面可以下载到)
  • PLL模块:sys_ctrl.v clk_ctrl.v前一篇博文有提到
  • FIFO模块:wrfifo.v
  • 模块封装以及测试文件
所有文件加入工程后如下所示:

其中,write_fifo_module.v代码如下:

[plain] view plaincopy

  • module write_fifo_module
  • (
  •     wrf_din,
  •     clk_100m,
  •     clk_20m,
  •     sdram_wr_ack,
  •     wrf_wrreq,
  •     sys_data_in,
  •     wrf_use
  • );
  •
  •     input   [15:0]   wrf_din;      //data write to FIFO
  •     input            clk_100m;     //write clock
  •     input          clk_20m;      //read  clock
  •     input            wrf_wrreq;    //write fifo request
  •     input            sdram_wr_ack; //read fifo request
  •     output  [15:0]  sys_data_in;  //read-data
  •     output  [8:0]   wrf_use;      //the count of data in fifo
  •
  • wrfifo          uut_wrfifo(
  •                     .data(wrf_din),
  •                     .rdclk(clk_20m),
  •                     .rdreq(sdram_wr_ack),
  •
  •                     .wrclk(clk_100m),
  •                     .wrreq(wrf_wrreq),
  •                     .q(sys_data_in),
  •                     .wrusedw(wrf_use)
  •                     );
  • endmodule

下面是fifo_test_module.v 源码

[plain] view plaincopy

  • `timescale 1 ps /1 ps
  •
  • module fifo_test_module(
  •     clk,
  •     reset,
  •     clk_20m,
  •     clk_100m,
  •     clk_sdram,
  •     system_reset,
  •     sdram_rd_ack,
  •     sdram_wr_ack,
  •     syswr_done,
  •     write_fifo_req,
  •     write_fifo_data_in,
  •     moni_addr,
  •     sys_data_in,
  •     wrf_use
  • );
  •
  • input clk;
  • input reset;
  •
  • output clk_20m;
  • output clk_100m;
  • output clk_sdram;
  • output system_reset;
  •
  • input sdram_rd_ack;
  • input sdram_wr_ack;
  •
  • output syswr_done;
  • output write_fifo_req;
  • output [15:0]write_fifo_data_in;
  • output [21:0]moni_addr;
  • output [15:0]sys_data_in;
  • output [8:0]wrf_use;
  •
  • sys_ctrl        uut_sysctrl(
  •                     .clk(clk),
  •                     .rst_n(reset),
  •                     .sys_rst_n(system_reset),
  •                     .clk_20m(clk_20m),
  •                     .clk_100m(clk_100m),
  •                     .sdram_clk(clk_sdram)
  •                     );
  •
  • datagene            uut_datagene(
  •                         .clk_20m(clk_20m),
  •                         .clk_100m(clk_100m),
  •                         .rst_n(system_reset),
  •                         .wrf_din(write_fifo_data_in),
  •                         .wrf_wrreq(write_fifo_req),
  •                         .moni_addr(moni_addr),
  •                         .syswr_done(syswr_done),
  •                         .sdram_rd_ack(sdram_rd_ack)
  •                     );
  •
  • write_fifo_module    uut_write_fifo_module(
  •              .wrf_din(write_fifo_data_in),
  •                .clk_100m(clk_100m),
  •                .clk_20m(clk_20m),
  •                .sdram_wr_ack(sdram_wr_ack),
  •                .wrf_wrreq(write_fifo_req),
  •                .sys_data_in(sys_data_in),
  •                .wrf_use(wrf_use)
  •                     );
  • endmodule

最后,是测试激励fifo_test_module_tb的代码:

[plain] view plaincopy

  • `timescale 1 ps /1 ps
  •
  • module fifo_test_module_tb;
  •
  • reg clk;
  • reg reset;
  •
  • wire clk_20m;
  • wire clk_100m;
  • wire clk_sdram;
  • wire system_reset;
  •
  • reg sdram_rd_ack;
  • reg sdram_wr_ack;
  •
  • wire syswr_done;
  • wire write_fifo_req;
  • wire [15:0]write_fifo_data_in;
  • wire [21:0]moni_addr;
  • wire [15:0]sys_data_in;
  • wire [8:0]wrf_use;
  •
  • fifo_test_module fifo_test_module_uut(
  •     .clk(clk),
  •     .reset(reset),
  •     .clk_20m(clk_20m),
  •     .clk_100m(clk_100m),
  •     .clk_sdram(clk_sdram),
  •     .system_reset(system_reset),
  •     .sdram_rd_ack(sdram_rd_ack),
  •     .sdram_wr_ack(sdram_wr_ack),
  •     .syswr_done(syswr_done),
  •     .write_fifo_req(write_fifo_req),
  •     .write_fifo_data_in(write_fifo_data_in),
  •     .moni_addr(moni_addr),
  •     .sys_data_in(sys_data_in),
  •     .wrf_use(wrf_use)
  • );
  •
  •
  •
  • initial
  • begin
  •      clk = 0;
  •      reset=1;
  •      sdram_rd_ack=0;
  •      sdram_wr_ack=0;
  •      #500000000 sdram_rd_ack=1;
  •      #1000000 sdram_rd_ack=0;
  • end
  •
  • always #25000 clk = ~clk;
  •
  • always #4000000 sdram_wr_ack=~sdram_wr_ack;
  •
  •
  • endmodule

OK,下面编写ModelSim命令文件: fifo.do

[plain] view plaincopy

  • #Creat a work lib
  • vlib work
  • #Map the work lib to current lib
  • vmap work work
  •
  • #Compile the source files
  • vlog E:/Project/ModelSim/sdram_test/src/lib/altera_mf.v
  • vlog E:/Project/ModelSim/sdram_test/src/lib/220model.v
  • vlog E:/Project/ModelSim/sdram_test/src/pll/clk_ctrl.v
  • vlog E:/Project/ModelSim/sdram_test/src/pll/sys_ctrl.v
  • vlog E:/Project/ModelSim/sdram_test/src/data_gen/datagene.v
  • vlog E:/Project/ModelSim/sdram_test/src/fifo/wrfifo.v
  • vlog E:/Project/ModelSim/sdram_test/src/fifo/write_fifo_module.v
  • vlog E:/Project/ModelSim/sdram_test/src/fifo/fifo_test_module.v
  • vlog E:/Project/ModelSim/sdram_test/src/fifo_test_module_tb.v
  •
  • #Start simulation
  • vsim  -novopt work.fifo_test_module_tb
  •
  • #add wave
  • add wave -hex /*
  •
  •
  •
  • run 200us

下面就可以观察波形了。。))

首先,可以看到,在385000ps时,PLL模块初始化完成,可以看到clk_20m,clk_100m,clk_sdram的波形了

系统运行到约100us时,产生了第一次写FIFO请求信号

下面为了观察FIFO的时序,我们把波形放大:

图不是很清晰,只能看清大概,下面具体分析一下:(两个图是连续的,游标位置没有变)

clk_20m:读FIFO时钟

clk_100m:写FIFO时钟(可能会觉得奇怪,为什么读FIFO写到SDRAM的时钟比 写FIFO时钟还慢,确实,原本都是100M,我为了实验,把读时钟改为了20M)

sdram_wr_ack : FIFO读请求信号(这里命名很奇怪。。是因为后面要接SDRAM,写SDRAM即:读FIFO的数据写到SDRAM),高电平有效

write_fifo_req  :表示FIFO写请求信号,高电平有效

write_fifo_data_in  :写入FIFO的数据(由数据发生器产生)

sys_data_in  :FIFO读出的数据

wrf_use :当前FIFO队列里存在的数据个数

先看写FIFO的过程,每一个时钟(clk_100m)上升沿,判断写请求信号是否为高电平,如果为高电平,那么就将数据线上的数据写入FIFO,然后在下一个时钟上升沿,wrf_use增加1,表示FIFO队列里的数据增加了一个。

细心的朋友可能会发现,其实在这一过程中,读请求信号一直为高电平,仔细分析这两张图片,大概可以得出如下判断:

在每个读时钟的上升沿,首先判断读请求信号是否为高电平,若为高电平,再判断FIFO是否为空,如果不为空,那么在下一个read_clock的上升沿将数据读出,具体可看下图:

不难发现,第一个read_clock上升沿,FIFO为空;第二个上升沿,FIFO不为空,准备开始读出数据;第三个上升沿,读出数据,同时wrf_use要减1,

而wrf_use是由write_clock维护的,故在下一个写时钟的上升沿,更新wrrf_use (8变成7)。

-------------------------------------------------------------------------------------------------------------------------------------------------------------------

再看一副图,下一个8*16bit 数据,道理还是和上面的一样。

下面看一下读请求为低电平的情况

不难看出,wrf_use随着数据的写入而增加

在累积了一段时间数据后,又迎来了读请求信号,看下图:(还是:上升沿判断,下一个上升沿读取。。。),不再赘述

OK,今天的仿真就到这里吧。。

转载自: http://blog.csdn.net/ruby97/article/details/73489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