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era SoC体验之旅】+I2C接口读写AT24模块

楼主:
         最近在搞OV9655模块刚好SCCB接口兼容I2C接口,并且刚好手头有一个AT24的存储器也是I2C接口的所以调试了一下下。部分代码如下不含串口部分的一下贴出了太多了。。。自己百度吧一大堆呢。。只是贴出了一部分,这个应该也不少行列,不过很多都是重复的只用看红色标记的即可,一般都能看懂的。
主要应用了状态机咯。。大部分代码就是复制一下下修改修改就搞定了。。主要有一个主状态机主要控制AT24模块的初始化、读写等操作,然后就是嵌套一个I2C的状态机各个状态咯。

        然后谈谈感想咯:个人觉得FPGA和别的控制器比起来自由度大一点。你需要什么协议的接口就可以写什么样的接口协议模块。而别的微控制器则需要用IO口模拟。之前用IO口模拟过一次SPI接口,当时也不知道什么原因搞得工作有点不正常。所以各人感觉用IO口模拟的协议终归没有实实在在的硬件语言写出来实在。初步感觉就是FPGA很强大但是很麻烦。各种代码不好找,找个OV9655的代码就没有找到的全是stm32的代码。由此看来FPGA的想要抢占市场还需要跟多的开源啊。。。本人拙见,不喜勿喷。。

        晒张图咯

        本人的串口线是用的51板子得串口和MAX232电源是从soc板子取给AT24再给串口。。线看着有点不清晰大家体谅。。

module i2c(clk,rst,data_in,scl,sda,wr_input,rd_input,en);

input clk,rst;

output scl;//I2C时钟线

inout  sda;//I2C数据线

input[7:0] data_in;//想写入EEPROM的数据

input wr_input;//要求写的输入

input rd_input;//要求读的输入

//output lowbit; //输出一个低电平给矩阵键盘的某一行

reg scl;

reg[1:0] en;

reg sda_buf;//sda输入输出数据缓存

reg link;   //sda输出标志

reg phase0,phase1,phase2,phase3;//一个scl时钟周期的四个相位阶段,将一个scl周期分为4段

//phase0对应scl的上升沿时刻,phase2对应scl的下降沿时刻,phase1对应从scl高电平的中间时刻,phase2对应从scl低电平的中间时刻,

reg[7:0] clk_div;//分频计数器

reg[1:0] main_state;

reg[2:0] i2c_state;//对i2c操作的状态

reg[3:0] inner_state;//i2c每一操作阶段内部状态

reg[7:0] writeData_reg,readData_reg;//要写的数据的寄存器和读回数据的寄存器

reg[7:0] addr;//被操作的EEPROM字节的地址

parameter div_parameter=100;// 分频系数,AT24C02最大支持400K时钟速率

parameter start=4'b0000, //开始

                  first=4'b0001, //第1位

                  second=4'b0010,//第2位

                  third=4'b0011, //第3位

                  fourth=4'b0100, //第4位

                  fifth=4'b0101, //第5位

                  sixth=4'b0110, //第6位

                  seventh=4'b0111, //第7位

                  eighth=4'b1000, //第8位

                  ack=4'b1001,   //确认位

                  stop=4'b1010; //结束位

parameter ini=3'b000, //初始化EEPROM状态

                  sendaddr=3'b001, //发送地址状态

                  write_data=3'b010, //写数据状态?

                  read_data=3'b011, //读数据状态

                  read_ini=6'b100; //发送读信息状态

assign sda=(link)? sda_buf:1'bz;           //是否输出模式不是则输出高阻态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

begin

        if(!rst) begin

                clk_div<=0;

                phase0<=0;

                phase1<=0;

                phase2<=0;

                phase3<=0;

         end

        else begin

                if(clk_div!=div_parameter-1)

                           clk_div<=clk_div+1;

                else

                           clk_div<=0;

                                if(phase0)

                                        phase0<=0;

                                else if(clk_div==99)

                                          phase0<=1;

                                if(phase1)

                                        phase1<=0;

                                else if(clk_div==24)

                                             phase1<=1;

                                if(phase2)

                                        phase2<=0;

                                else if(clk_div==49)

                                             phase2<=1;

                                if(phase3)

                                        phase3<=0;

                                else if(clk_div==74)

                                             phase3<=1;

         end

end

///////////////////////////EEPROM操作部分/////////////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

begin

        if(!rst) begin

                main_state<=2'b00;

                i2c_state<=ini;

                inner_state<=start;

                scl<=1;

                sda_buf<=1;

                link<=0;

                writeData_reg<=5;

                readData_reg<=0;

                addr<=10;

         end

        else begin

                case(main_state)

                        2'b00: begin  //等待读写要求

                                writeData_reg<=data_in;

                                scl<=1;

                                sda_buf<=1;

                                link<=0;

                                inner_state<=start;

                                i2c_state<=ini;

                                if(!wr_input)

                                        main_state<=2'b01;

                                else if(!rd_input)

                                        main_state<=2'b10;

                         end

                        2'b01: begin  //向EEPROM写入数据

                                if(phase0)

                                        scl<=1;

                                else if(phase2)

                                        scl<=0;

                                case(i2c_state)

                                        ini: begin   //初始化EEPROM

                                                case(inner_state)

                                                        start: begin

                                                                if(phase1) begin

                                                                        link<=1;

                                                                        sda_buf<=0;

                                                                 end

                                                                if(phase3&&link) begin

                                                                        inner_state<=first;

                                                                        sda_buf<=1;

                                                                        link<=1;

                                                                 end

                                                         end

                                                        first:

                                                                if(phase3) begin

                                                                        sda_buf<=0;

                                                                        link<=1;

                                                                        inner_state<=second;

                                                                 end

                                                        second:

                                                                if(phase3) begin

                                                                        sda_buf<=1;

                                                                        link<=1;

                                                                        inner_state<=third;

                                                                 end

                                                        third:

                                                                if(phase3) begin

                                                                        sda_buf<=0;

                                                                        link<=1;

                                                                        inner_state<=fourth;

                                                                 end

                                                        fourth:

                                                                if(phase3) begin

                                                                        sda_buf<=0;

                                                                        link<=1;

                                                                        inner_state<=fifth;

                                                                 end

                                                        fifth:

                                                                if(phase3) begin

                                                                        sda_buf<=0;

                                                                        link<=1;

                                                                        inner_state<=sixth;

                                                                 end

                                                        sixth:

                                                                if(phase3) begin

                                                                        sda_buf<=0;

                                                                        link<=1;

                                                                        inner_state<=seventh;

                                                                 end

                                                        seventh:

                                                                if(phase3) begin

                                                                        sda_buf<=0;

                                                                        link<=1;

                                                                        inner_state<=eighth;

                                                                 end

                                                        eighth:

                                                                if(phase3) begin

                                                                        link<=0;

                                                                        inner_state<=ack;

                                                                 end

                                                        ack: begin

                                                                if(phase0)

                                                                        sda_buf<=sda;

                                                                if(phase1) begin

                                                                        if(sda_buf==1)

                                                                                main_state<=3'b000;

                                                                 end

                                                                if(phase3) begin

                                                                        link<=1;

                                                                        sda_buf<=addr[7];

                                                                        inner_state<=first;

                                                                        i2c_state<=sendaddr;

                                                                 end

                                                         end

                                                 endcase

                                         end

                                        sendaddr: begin  //送相应字节的地址

                                                case(inner_state)

                                                        first:

                                                                if(phase3) begin

                                                                        link<=1;

                                                                        sda_buf<=addr[6];

                                                                        inner_state<=second;

                                                                 end

                                                        second:

                                                                if(phase3) begin

                                                                        link<=1;

                                                                        sda_buf<=addr[5];

                                                                        inner_state<=third;

                                                                 end

                                                        third:

                                                                if(phase3) begin

                                                                        link<=1;

                                                                        sda_buf<=addr[4];

                                                                        inner_state<=fourth;

                                                                 end

                                                        fourth:

                                                                if(phase3) begin

                                                                        link<=1;

                                                                        sda_buf<=addr[3];

                                                                        inner_state<=fifth;

                                                                 end

                                                        fifth:

                                                                if(phase3) begin

                                                                        link<=1;

                                                                        sda_buf<=addr[2];

                                                                        inner_state<=sixth;

                                                                 end

                                                        sixth:

                                                                if(phase3) begin

                                                                        link<=1;

                                                                        sda_buf<=addr[1];

                                                                        inner_state<=seventh;

                                                                 end

                                                        seventh:

                                                                if(phase3) begin

                                                                        link<=1;

                                                                        sda_buf<=addr[0];

                                                                        inner_state<=eighth;

                                                                 end

                                                        eighth:

                                                                if(phase3) begin

                                                                        link<=0;

                                                                        inner_state<=ack;

                                                                 end

                                                        ack: begin

                                                                if(phase0)

                                                                        sda_buf<=sda;

                                                                if(phase1) begin

                                                                        if(sda_buf==1)

                                                                                main_state<=3'b000;

                                                                 end

                                                                if(phase3) begin

                                                                        link<=1;

                                                                        sda_buf<=writeData_reg[7];

                                                                        inner_state<=first;

                                                                        i2c_state<=write_data;

                                                                 end

                                                         end

                                                 endcase

                                         end

                                        write_data: begin //写入数据

                                                case(inner_state)

                                                        first:

                                                                if(phase3) begin

                                                                        link<=1;

                                                                        sda_buf<=writeData_reg[6];

                                                                        inner_state<=second;

                                                                 end

                                                        second:

                                                                if(phase3) begin

                                                                        link<=1;

                                                                        sda_buf<=writeData_reg[5];

                                                                        inner_state<=third;

                                                                 end

                                                        third:

                                                                if(phase3) begin

                                                                        link<=1;

                                                                        sda_buf<=writeData_reg[4];

                                                                        inner_state<=fourth;

                                                                 end

                                                        fourth:

                                                                if(phase3) begin

                                                                        link<=1;

                                                                        sda_buf<=writeData_reg[3];

                                                                        inner_state<=fifth;

                                                                 end

                                                        fifth:

                                                                if(phase3) begin

                                                                        link<=1;

                                                                        sda_buf<=writeData_reg[2];

                                                                        inner_state<=sixth;

                                                                 end

                                                        sixth:

                                                                if(phase3) begin

                                                                        link<=1;

                                                                        sda_buf<=writeData_reg[1];

                                                                        inner_state<=seventh;

                                                                 end

                                                        seventh:

                                                                if(phase3) begin

                                                                        link<=1;

                                                                        sda_buf<=writeData_reg[0];

                                                                        inner_state<=eighth;

                                                                 end

                                                        eighth:

                                                                if(phase3) begin

                                                                        link<=0;

                                                                        inner_state<=ack;

                                                                 end

                                                        ack: begin

                                                                if(phase0)

                                                                        sda_buf<=sda;

                                                                if(phase1) begin

                                                                        if(sda_buf==1)

                                                                                main_state<=2'b00;

                                                                 end

                                                                else if(phase3) begin

                                                                        link<=1;

                                                                        sda_buf<=0;

                                                                        inner_state<=stop;

                                                                 end

                                                         end

                                                        stop: begin

                                                                if(phase1)

                                                                        sda_buf<=1;

                                                                if(phase3)

                                                                        main_state<=2'b00;

                                                         end

                                                 endcase

                                         end

                                        default:

                                                main_state<=2'b00;

                                 endcase

                         end

                        2'b10: begin  //读EEPROM

                                if(phase0)

                                        scl<=1;

                                else if(phase2)

                                        scl<=0;

                                case(i2c_state)

                                ini: begin   //初始化EEPROM

                                        case(inner_state)

                                                start: begin

                                                        if(phase1) begin

                                                                link<=1;

                                                                sda_buf<=0;

                                                         end

                                                        if(phase3&&link) begin

                                                                inner_state<=first;

                                                                sda_buf<=1;

                                                                link<=1;

                                                         end

                                                 end

                                                first:

                                                        if(phase3) begin

                                                                sda_buf<=0;

                                                                link<=1;

                                                                inner_state<=second;

                                                         end

                                                second:

                                                        if(phase3) begin

                                                                sda_buf<=1;

                                                                link<=1;

                                                                inner_state<=third;

                                                         end

                                                third:

                                                        if(phase3) begin

                                                                sda_buf<=0;

                                                                link<=1;

                                                                inner_state<=fourth;

                                                         end

                                                fourth:

                                                        if(phase3) begin

                                                                sda_buf<=0;

                                                                link<=1;

                                                                inner_state<=fifth;

                                                         end

                                                fifth:

                                                        if(phase3) begin

                                                                sda_buf<=0;

                                                                link<=1;

                                                                inner_state<=sixth;

                                                         end

                                                sixth:

                                                        if(phase3) begin

                                                                sda_buf<=0;

                                                                link<=1;

                                                                inner_state<=seventh;

                                                         end

                                                seventh:

                                                        if(phase3) begin

                                                                sda_buf<=0;

                                                                link<=1;

                                                                inner_state<=eighth;

                                                         end

                                                eighth:

                                                        if(phase3) begin

                                                                link<=0;

                                                                inner_state<=ack;

                                                         end

                                                ack: begin

                                                        if(phase0)

                                                                sda_buf<=sda;

                                                        if(phase1) begin

                                                                if(sda_buf==1)

                                                                        main_state<=2'b00;

                                                         end

                                                        if(phase3) begin

                                                                link<=1;

                                                                sda_buf<=addr[7];

                                                                inner_state<=first;

                                                                i2c_state<=sendaddr;

                                                        end

                                                 end

                                        endcase

                                end

                                sendaddr: begin  //送相应要读字节的地址

                                        case(inner_state)

                                                first:

                                                        if(phase3) begin

                                                                link<=1;

                                                                sda_buf<=addr[6];

                                                                inner_state<=second;

                                                         end

                                                second:

                                                        if(phase3) begin

                                                                link<=1;

                                                                sda_buf<=addr[5];

                                                                inner_state<=third;

                                                         end

                                                third:

                                                        if(phase3) begin

                                                                link<=1;

                                                                sda_buf<=addr[4];

                                                                inner_state<=fourth;

                                                         end

                                                fourth:

                                                        if(phase3) begin

                                                                link<=1;

                                                                sda_buf<=addr[3];

                                                                inner_state<=fifth;

                                                         end

                                                fifth:

                                                        if(phase3) begin

                                                                link<=1;

                                                                sda_buf<=addr[2];

                                                                inner_state<=sixth;

                                                         end

                                                sixth:

                                                        if(phase3) begin

                                                                link<=1;

                                                                sda_buf<=addr[1];

                                                                inner_state<=seventh;

                                                         end

                                                seventh:

                                                        if(phase3) begin

                                                                link<=1;

                                                                sda_buf<=addr[0];

                                                                inner_state<=eighth;

                                                         end

                                                eighth:

                                                        if(phase3) begin

                                                                link<=0;

                                                                inner_state<=ack;

                                                         end

                                                ack: begin

                                                        if(phase0)

                                                                sda_buf<=sda;

                                                        if(phase1) begin

                                                                if(sda_buf==1)

                                                                        main_state<=2'b00;

                                                         end

                                                        if(phase3) begin

                                                                link<=1;

                                                                sda_buf<=1;

                                                                inner_state<=start;

                                                                i2c_state<=read_ini;

                                                         end

                                                 end

                                         endcase

                                 end

                                read_ini: begin  //发出读要求

                                        case(inner_state)

                                                start: begin

                                                        if(phase1) begin

                                                                link<=1;

                                                                sda_buf<=0;

                                                         end

                                                        if(phase3&&link) begin

                                                                inner_state<=first;

                                                                sda_buf<=1;

                                                                link<=1;

                                                         end

                                                 end

                                                first:

                                                        if(phase3) begin

                                                                sda_buf<=0;

                                                                link<=1;

                                                                inner_state<=second;

                                                         end

                                                second:

                                                        if(phase3) begin

                                                                sda_buf<=1;

                                                                link<=1;

                                                                inner_state<=third;

                                                         end

                                                third:

                                                        if(phase3) begin

                                                                sda_buf<=0;

                                                                link<=1;

                                                                inner_state<=fourth;

                                                         end

                                                fourth:

                                                        if(phase3) begin

                                                                sda_buf<=0;

                                                                link<=1;

                                                                inner_state<=fifth;

                                                         end

                                                fifth:

                                                        if(phase3) begin

                                                                sda_buf<=0;

                                                                link<=1;

                                                                inner_state<=sixth;

                                                         end

                                                sixth:

                                                        if(phase3) begin

                                                                sda_buf<=0;

                                                                link<=1;

                                                                inner_state<=seventh;

                                                        end

                                                seventh:

                                                        if(phase3) begin

                                                                sda_buf<=1;

                                                                link<=1;

                                                                inner_state<=eighth;

                                                         end

                                                eighth:

                                                        if(phase3) begin

                                                                link<=0;

                                                                inner_state<=ack;

                                                         end

                                                ack: begin

                                                        if(phase0)

                                                                sda_buf<=sda;

                                                        if(phase1) begin

                                                                if(sda_buf==1)

                                                                        main_state<=2'b00;

                                                         end

                                                        if(phase3) begin

                                                                link<=0;

                                                                inner_state<=first;

                                                                i2c_state<=read_data;

                                                         end

                                                 end

                                        endcase

                                end

                                read_data: begin  //读出数据

                                        case(inner_state)

                                                first: begin

                                                        if(phase0)

                                                                sda_buf<=sda;

                                                        if(phase1) begin

                                                                readData_reg[7:1]<=readData_reg[6:0];

                                                                readData_reg[0]<=sda;

                                                         end

                                                        if(phase3)

                                                                inner_state<=second;

                                                 end

                                                second: begin

                                                        if(phase0)

                                                                sda_buf<=sda;

                                                        if(phase1) begin

                                                                readData_reg[7:1]<=readData_reg[6:0];

                                                                readData_reg[0]<=sda;

                                                         end

                                                        if(phase3)

                                                                inner_state<=third;

                                                 end

                                                third: begin

                                                        if(phase0)

                                                                sda_buf<=sda;

                                                        if(phase1) begin

                                                                readData_reg[7:1]<=readData_reg[6:0];

                                                                readData_reg[0]<=sda;

                                                         end

                                                        if(phase3)

                                                                inner_state<=fourth;

                                                 end

                                                fourth: begin

                                                        if(phase0)

                                                                sda_buf<=sda;

                                                        if(phase1) begin

                                                                readData_reg[7:1]<=readData_reg[6:0];

                                                                readData_reg[0]<=sda;

                                                         end

                                                        if(phase3)

                                                                inner_state<=fifth;

                                                 end

                                                fifth: begin

                                                        if(phase0)

                                                                sda_buf<=sda;

                                                        if(phase1) begin

                                                                readData_reg[7:1]<=readData_reg[6:0];

                                                                readData_reg[0]<=sda;

                                                         end

                                                        if(phase3)

                                                                inner_state<=sixth;

                                                 end

                                                sixth: begin

                                                        if(phase0)

                                                                sda_buf<=sda;

                                                        if(phase1) begin

                                                                readData_reg[7:1]<=readData_reg[6:0];

                                                                readData_reg[0]<=sda;

                                                         end

                                                        if(phase3)

                                                                inner_state<=seventh;

                                                 end

                                                seventh: begin

                                                        if(phase0)

                                                                sda_buf<=sda;

                                                        if(phase1) begin

                                                                readData_reg[7:1]<=readData_reg[6:0];

                                                                readData_reg[0]<=sda;

                                                         end

                                                        if(phase3)

                                                                inner_state<=eighth;

                                                 end

                                                eighth: begin

                                                        if(phase0)

                                                                sda_buf<=sda;

                                                        if(phase1) begin

                                                                readData_reg[7:1]<=readData_reg[6:0];

                                                                readData_reg[0]<=sda;

                                                         end

                                                        if(phase3)

                                                                inner_state<=ack;

                                                 end

                                                ack: begin

                                                        if(phase3) begin

                                                                link<=1;

                                                                sda_buf<=0;

                                                                inner_state<=stop;

                                                         end

                                                 end

                                                stop: begin

                                                        if(phase1)

                                                                sda_buf<=1;

                                                        if(phase3)

                                                                main_state<=2'b00;

                                                 end

                                         endcase

                                 end

                         endcase

                end

         endcase

end

end

整体连接图

整体连接图

网友A:
”而别的微控制器则需要用IO口模拟“,这句不敢认可啊,其他控制器也有SPI、IIC、CAN、NANDFLASH controller等硬件模块,使用只需要配置一些寄存器设置工作方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而别的微控制器则需要用IO口模拟“,这句不敢认可啊,其他控制器也有SPI、IIC、CAN、NANDFLASH controller等硬件模块,使用只需要配置一些寄存器设置工作方式

             只是说某些单片机。。。单片机有些是不带I2C的。。

网友:
代码还能写得更乱一点吗,简直不忍直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草,代码还能写得更乱一点吗,简直不忍直视

没人让你看 ,,是乱了点,,不喜欢可以不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人让你看 ,,是乱了点,,不喜欢可以不看

没人想看,你贴这恶心人就不好了

网友D:
和气生财,提个建议不要吵架嘛

内容还不错的,不过代码确实乱了点 可以突出重点就行了  整体的代码可以打个包 这样可能更加合适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D:
和气生财,提个建议不要吵架嘛

内容还不错的,不过代码确实乱了点 可以突出重点就行了  整体的代码可以打个包 这样可能更加合适一点

红色字体标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