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ZigBee的简单组网

楼主:
#define HAL_LED_1     0x01
#define HAL_LED_2     0x02
#define HAL_LED_3     0x04
#define HAL_LED_4     0x08
#define HAL_LED_ALL   (HAL_LED_1 | HAL_LED_2 | HAL_LED_3 | HAL_LED_4)

HalLedBlink(HAL_LED_2,0,50,500);
这些定义对应板子上哪个灯闪烁呀

网友A:
在你的hal_board_cfg.h文件里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你的hal_board_cfg.h文件里面。

你可以全局搜索   LED1_SBIT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你的hal_board_cfg.h文件里面。

找到了,非常非常感谢!

还有一个问题,我是在做毕业设计,请教一下您:

这段设置程序我在程序中找不到,不知道在那个文件里设置,应该怎样设置?谢谢

网友B:
发送数据包的函数 里用,在它之前面设置就行。AF_DataRequest(&SerialApp_RxAddr,
(endPointDesc_t *)&SerialApp_epDesc,
SERIALAPP_CLUSTERID2,
SERIAL_APP_RSP_CNT, SerialApp_RspBuf,
&SerialApp_MsgID, 0, AF_DEFAULT_RADIUS)

好好看看这个函数 AF_DataRequest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发送数据包的函数 里用,在它之前面设置就行。AF_DataRequest(&SerialApp_RxAddr,
(endPointDesc_t *)&SerialApp_epDesc,
SERIALAPP_CLUSTERID2,
SERIAL_APP_RSP_CNT, SerialApp_RspBuf,
&SerialApp_MsgID, 0, AF_DEFAULT_RADIUS)

好好看看这个函数 AF_DataRequest

就是这样吗?谢谢回答

网友B:
是 单播,组播,光播都一样,抵制那里改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 单播,组播,光播都一样,抵制那里改改

我不会改,好多都不太懂,教我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