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小问题

楼主:
 ucos的一个时钟节拍一定是将所有的任务都运行一遍了吗

网友A:
不可能啊,节拍不是用来切换任务的吗,也就是说一个节拍或许能切换一个进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可能啊,节拍不是用来切换任务的吗,也就是说一个节拍或许能切换一个进程。

比如说呢,什么时候切换一个进程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比如说呢,什么时候切换一个进程呢

我对uC/OS系统并不是十分了解,但是根据常规系统推测,切换进程的大约分两种,一个是被抢占,被高优先级进程抢占,例如某个中断激活了高优先级的进程;一个是时间片没了,主动放弃执行。

网友:
不啊,一个时钟节拍进入一次时钟中断,只有比当前优先级高的任务的延时时间到了才会切换到别的任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