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S320F28335时钟

楼主:
TMS320F28335上有一个基于PLL电路的片上时钟模块,如图1所示,为CPU及外设提供时钟有两种方式:
一种是用外部的时钟源,将其连接到X1引脚上或者XCLKIN引脚上,X2接地;
另一种是使用振荡器产生时钟,用30MHz的晶体和两个20PF的电容组成的电路分别连接到X1和X2引脚上,XCLKIN引脚接地。
我们常用第二种来产生时钟。此时钟将通过一个内部PLL锁相环电路,进行倍频。由于F28335的最大工作频率是150M,所以倍频值最大是5。其中倍频值由PLLCR的低四位和PLLSTS的第7、8位来决定。其详细的倍频值可以参照TMS320F28335的Datasheet。
![]()
三种时钟输入的接法:
![]()
![]()
![]()
下面是InitSysCtrl函数中调用的InitPll函数进行时钟设置:
- //---------------------------------------------------------------------------
- // This function initializes the PLLCR register.
-
- void InitPll(Uint16 val, Uint16 divsel)
- {
-
- // Make sure the PLL is not running in limp mode
- if (SysCtrlRegs.PLLSTS.bit.MCLKSTS != 0)
- {
- // Missing external clock has been detected
- // Replace this line with a call to an appropriate
- // SystemShutdown(); function.
- asm(" ESTOP0");
- }
-
- // DIVSEL MUST be 0 before PLLCR can be changed from
- // 0x0000. It is set to 0 by an external reset XRSn
- // This puts us in 1/4
- if (SysCtrlRegs.PLLSTS.bit.DIVSEL != 0)
- {
- EALLOW;
- SysCtrlRegs.PLLSTS.bit.DIVSEL = 0;
- EDIS;
- }
-
- // Change the PLLCR
- if (SysCtrlRegs.PLLCR.bit.DIV != val)
- {
-
- EALLOW;
- // Before setting PLLCR turn off missing clock detect logic
- SysCtrlRegs.PLLSTS.bit.MCLKOFF = 1;
- SysCtrlRegs.PLLCR.bit.DIV = val;
- EDIS;
-
- // Optional: Wait for PLL to lock.
- // During this time the CPU will switch to OSCCLK/2 until
- // the PLL is stable. Once the PLL is stable the CPU will
- // switch to the new PLL value.
- //
- // This time-to-lock is monitored by a PLL lock counter.
- //
- // Code is not required to sit and wait for the PLL to lock.
- // However, if the code does anything that is timing critical,
- // and requires the correct clock be locked, then it is best to
- // wait until this switching has completed.
-
- // Wait for the PLL lock bit to be set.
-
- // The watchdog should be disabled before this loop, or fed within
- // the loop via ServiceDog().
-
- // Uncomment to disable the watchdog
- DisableDog();
-
- while(SysCtrlRegs.PLLSTS.bit.PLLLOCKS != 1)
- {
- // Uncomment to service the watchdog
- // ServiceDog();
- }
-
- EALLOW;
- SysCtrlRegs.PLLSTS.bit.MCLKOFF = 0;
- EDIS;
- }
-
- // If switching to 1/2
- if((divsel == 1)||(divsel == 2))
- {
- EALLOW;
- SysCtrlRegs.PLLSTS.bit.DIVSEL = divsel;
- EDIS;
- }
-
- // If switching to 1/1
- // * First go to 1/2 and let the power settle
- // The time required will depend on the system, this is only an example
- // * Then switch to 1/1
- if(divsel == 3)
- {
- EALLOW;
- SysCtrlRegs.PLLSTS.bit.DIVSEL = 2;
- DELAY_US(50L);
- SysCtrlRegs.PLLSTS.bit.DIVSEL = 3;
- EDIS;
- }
- }
复制代码如果我们希望DSP工作在某一个频率下,我们就可以对Uint16 val, Uint16 divsel两个参数进行设定。
说白了就相当于乘10,除2 (30*10/2 = 150MHZ)
更详细内容参考: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vL0bh97ETShHDNcARicm11dkcvSac4VbUE-mm9uvkZSxq4wDpYi3x9Xxevtq7moLFlBX3KSYSQ6icRGo21ePg7MWfu8hI4cnfrn_aAFRUU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