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整流共地问题

楼主:
最近为了提高转换效率,用了一个MOS整流电路,遇到一个不解的问题,耦合变压器的初级与次级输出整流的参考地,共地,不知道这样有没有什么问题,附上电路图,请高手提点意见!

网友:
新手到来 只想学点技术

网友:
图中D1是干什么用的?
耗电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图中D1是干什么用的?
耗电用?

应该是防止后面接单片机时,后级直接供电,会产生倒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防止后面接单片机时,后级直接供电,会产生倒流

这支二极管,即使是萧特基二极管,上面的损耗,也大于四支MOS管的损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支二极管,即使是萧特基二极管,上面的损耗,也大于四支MOS管的损耗。

确实会有损耗,但是我的电路需要两路这样的整流,然后并联来增加电流,如果没有这个二极管不清楚会有什么影响,或者有更好的隔离器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确实会有损耗,但是我的电路需要两路这样的整流,然后并联来增加电流,如果没有这个二极管不清楚会有什么影响,或者有更好的隔离器件

不知道你需要直流输出多高电压,多大电流,为什么一定要两路整流并联输出。
两路并联的话,需要8支MOS管,结构复杂,成本增加,不如选用四支更大电流的MOS管做成一路输出。
即使是必须两路并联输出,去掉那支二极管,直接并联,不会有什么问题,也不必使用什么隔离器件。

网友:
变压器两端共地的话,等于失去隔离效果了,对于电路,只要你的方案没问题,我觉得应该没什么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