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TM4C129X Development Board , EEPROM用不了,下载不了程序

楼主:
我用的是TI 原装的Tiva™ TM4C129X Development Board, 芯片是tm4c129xnczad
想用ARM里的内置EEPROM存储一些东西,从板子带的例子uart echo改的。
发现调用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EEPROM0);
ROM_EEPROMInit();
//ROM_EEPROMProgram(pui32Data, 0x100, sizeof(pui32Data));
//ROM_EEPROMRead(pui32Read, 0x100, sizeof(pui32Read));
根本无法操作EEPROM,而且程序反复出现下列情况:
(1)程序跑飞
(2)如果再重新下载程序,就出现,下载不了程序
具体程序如下
#include <stdint.h>

#include <stdbool.h>

#include "inc/hw_ints.h"

#include "inc/hw_gpio.h"

#include "inc/hw_memmap.h"

#include "inc/hw_types.h"

#include "driverlib/debug.h"

#include "driverlib/gpio.h"

#include "driverlib/interrupt.h"

#include "driverlib/sysctl.h"

#include "driverlib/uart.h"

#include "driverlib/rom.h"

#include "grlib/grlib.h"

#include "drivers/kentec320x240x16_ssd2119.h"

#include "drivers/frame.h"

#include "drivers/pinout.h"

#include "driverlib/eeprom.h"

#include "driverlib/rom.h"

#include "driverlib/pin_map.h"

#ifdef DEBUG

void

__error__(char *pcFilename, uint32_t ui32Line)

{

}

#endif

//*****************************************************************************

//

// The UART interrupt handler.

//

//*****************************************************************************

void

UARTIntHandler(void)

{

    uint32_t ui32Status;

  35.     //

  36.     // Get the interrrupt status.

  37.     //

  38.     ui32Status = ROM_UARTIntStatus(UART0_BASE, true);

  39.     //

  40.     // Clear the asserted interrupts.

  41.     //

  42.     ROM_UARTIntClear(UART0_BASE, ui32Status);

    //

    // Loop while there are characters in the receive FIFO.

    //

    while(ROM_UARTCharsAvail(UART0_BASE))

    {

        //

        // Read the next character from the UART and write it back to the UART.

        //

    unsigned char temp = UARTCharGetNonBlocking(UART0_BASE);

        ROM_UARTCharPutNonBlocking(UART0_BASE,temp);

    }

}

//*****************************************************************************

//

// Send a string to the UART.

//

//*****************************************************************************

void

UARTSend(const uint8_t *pui8Buffer, uint32_t ui32Count)

{

    //

    // Loop while there are more characters to send.

    //

    while(ui32Count--)

    {

        //

        // Write the next character to the UART.

        //

        ROM_UARTCharPutNonBlocking(UART0_BASE, *pui8Buffer++);

    }

}

//*****************************************************************************

//

// This example demonstrates how to send a string of data to the UART.

//

//*****************************************************************************

int

main(void)

{

    uint32_t ui32SysClock;

    tContext sContext;

    ui32SysClock = SysCtlClockFreqSet((SYSCTL_XTAL_25MHZ |

                                      SYSCTL_OSC_MAIN |

                                      SYSCTL_USE_PLL |

                                      SYSCTL_CFG_VCO_480), 120000000);

    {

        ROM_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GPIOA);

        ROM_GPIOPinConfigure(GPIO_PA0_U0RX);

        ROM_GPIOPinConfigure(GPIO_PA1_U0TX);

        ROM_GPIOPinTypeUART(GPIO_PORTA_BASE, GPIO_PIN_0 | GPIO_PIN_1);

    }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UART0);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EEPROM0);

    //

    // Enable processor interrupts.

    //

    IntMasterEnable();

    //

    // Configure the UART for 115,200, 8-N-1 operation.

    //

    ROM_UARTConfigSetExpClk(UART0_BASE, ui32SysClock, 115200,

                            (UART_CONFIG_WLEN_8 | UART_CONFIG_STOP_ONE |

                             UART_CONFIG_PAR_NONE));

    ROM_IntEnable(INT_UART0);

    //ROM_EEPROMInit();

    ROM_UARTIntEnable(UART0_BASE, UART_INT_RX | UART_INT_RT);

    //

    // Prompt for text to be entered.

    //

    UARTSend((uint8_t *)"0nter text: ", 12);

     while(1)

    {

    }

}

网友:
试试看原厂自带的 EEPROM 例程行不行,检查一下是板子的问题还是程序的问题。不应该下不了程序的,用新版的 MDK 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