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R软件无线电芯片

楼主:
概述
软件定义的无线电(Software Defined Radio,SDR) 是一种无线电广播通信技术,它基于软件定义的无线通信协议而非通过硬连线实现。频带、空中接口协议和功能可通过软件下载和更新来升级,而不用完全更换硬件。

简介
软件无线电利用现代化软件来操纵、控制传统的“纯硬件电路”的无线通信技术。软件无线电技术的重要价值在于:传统的硬件无线电通信设备只是作为无线通信的基本平台,而许多的通信功能则是由软件来实现,打破了有史以来设备的通信功能的实现仅仅依赖于硬件发展的格局。软件无线电技术的出现是通信领域继固定通信到移动通信,模拟通信到数字通信之后第三次革命。

作用
SDR 针对构建多模式、多频和多功能无线通信设备的问题提供有效而安全的解决方案。
SDR 能够重新编程或重新配置,从而通过动态加载新的波形和协议可使用不同的波形和协议操作。这些波形和协议包含各种不同的部分,包括调制技术、在软件中定义为波形本身的一部分的安全和性能特性。

原理介绍
所谓软件无线电,其关键思想是构造一个具有开放性、标准化、模块化的通用硬件平台,各种功能,如工作频段、调制解调类型、数据格式、加密模式、通信协议等,用软件来完成,并使宽带A/D和D/A转换器尽可能靠近天线,以研制出具有高度灵活性、开放性的新一代无线通信系统。可以说这种平台是可用软件控制和再定义的平台,选用不同软件模块就可以实现不同的功能,而且软件可以升级更新。其硬件也可以像计算机一样不断地更新模块和升级换代。由于软件无线电的各种功能是用软件实现的,如果要实现新的业务或调制方式只要增加一个新的软件模块即可。同时,由于它能形成各种调制波形和通信协议,故还可以与旧体制的各种电台通信,大大延长了电台的使用周期,也节约了成本开支。

软件无线电的特点
软件无线电的主要特点归纳如下:
(1)具有很强的灵活性。软件无线电可以通过增加软件模块,很容易地增加新
的功能。它可以与其它任何电台进行通信,并可以作为其它电台的射频中继。可以通过无线加载来改变软件模块或更新软件。为了减少开支,可以根据所需功能的强弱,取舍选用的软件模块。?
(2)具有较强的开放性。软件无线电由于采用了标准化、模块化的结构,其硬件可以随着器件和技术的发展而更新或扩展。软件也可以随需要而不断升级。软件无线电不仅能和新体制电台通信,还能与旧式体制电台相兼容。这样,既延长了旧体制电台的使用寿命,也保证了软件无线电本身有很长的生命周期。

发展
随着移动通信的发展,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软件无线电(SoftwareRadio)的概念开始广泛流行起来。由于多种数字无线通信标准共存,如GSM、CDMA-IS95等,每一种制式对其手机都有不同的要求,不同制式间的手机无法互连互通。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软件无线电方案提出将2MHz~2000MHz的空中信号全部收下来进行抽样、量化,转化成数字信号用软件处理。换句话说,就是把空中所有可能存在的无线通信信号全部收下来进行数字化处理,从而与任何一种无线通信标准的基站进行通信。从理论上说,使用软件无线电技术的手机与任何一种无线通信制式都兼容。
虽然在理论上软件无线电有良好的应用前景,但在实际应用时,它需要极高速的软、硬件处理能力。由于硬件工艺水平的限制,直到今天,纯粹的软件无线电概念也没有在实际产品中得到广泛的应用。但一种基于软件无线电概念基础上的软件定义无线电技术却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在2001年10月份举行的ITU-8F会议上,软件定义无线电被推荐为今后无线通信发展极有可能的方向。
软件定义无线电是一个系统和体系,它必须有可重新编程和可重构的能力,使设备可以使用于多种标准、多个频带和实现多种功能,它将不仅仅使用可编程器件来实现基带数字信号处理,还将对射频及中频的模拟电路进行编程和重构,人们对软件定义无线电的功能的要求包括:重新编程及重新设定的能力、提供并改变业务的能力、支持多标准的能力以及智能化频谱利用的能力等等。应该看到,SDR并不是一种孤立的技术,而是可为所有技术使用的公共平台。 软件定义无线电与软件无线电最重要的一点不同之处在于,前者不要求将全频带内(2MHz~2000MHz)的空中无线信号都收下来,而是通过手动配置/自动查找的方式,一个频带一个频带地找出当前空中最适合于通信的频带和制式。
众所周知,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IMT2000或称3G标准并未如其初衷所设想的那样,形成一个全球统一的标准,而是形成了欧洲的WCDMA、北美的cdma2000和中国的TD-SCDMA为代表的系列标准。多种不同标准带来的一个问题就是手机在不同制式标准之间的漫游和兼容问题。此外,考虑到3G标准从现有2G标准平滑过渡的问题,3G的手机最好还同时支持GSM和CDMA-IS95协议。如果采用软件定义无线电技术,使用通用的软件平台,通过手动配置/自动查找的方式,依次工作在可能的工作频段和制式模式下,对接收到的数字信号采用针对性的软件处理方案处理,从中选出并跳转到最适合的工作频段和制式下进行通信,就可实现对各种模式的全兼容,其优势将是不言而喻的。
当然,要实现SDR的目标,人们还需要面对巨大的挑战,包括体系结构、宽带可编程、可配置的射频和中频技术等等。而在用软件定义无线电方案实现不同的无线通信制式时,TD-SCDMA标准由于其特性,更容易与软件定义无线电方案相结合。因为TD-SCDMA是唯一明确将智能天线和高速数字调制技术设计在标准中,明确用软件无线电技术来实施的标准。同时TD-SCDMA技术用SDR来实现相对也比较方便。
首先,TD-SCDMA标准中每个频带的带宽较窄,信号处理量不是很大,易于使用软件平台实现,而不必采用处理速度要求非常高的硬件平台,因此移植到基于软件定义无线电方案非常容易,不必再考虑如何由硬件平台转换到软件平台。
其次,TD-SCDMA标准中上、下行信号都采用同步传输方式,因此在解调时可以采用实现方案相对简单的相干解调方案,而不必使用复杂的非相干解调,也使得软件编程处理量下降,便于实现。
开源软件

概念
开源软件无线电(Gnuradio)或 开源软件定义无线电是一个对学习,构建和部署软件定义无线电系统的免费软件工具包。
起源
发起于2001年,Gnuradio 成为GNU的正式项目之一。慈善家John Gilmore 发起并捐助$320,000.00 (US) 给Eric Blossom 用来构建代码和维护。
Gnuradio 是一个无线电信号处理方案,它遵循GNU 的GPL 的条款分发。它的目的是给普通的软件编制者提供探索电磁波的机会,并激发他们聪明的利用射频电波的能力。
正如所有软件定义无线电系统的定义,可重构性是其最重要的功能。再也不需购买一大堆发射接收设备,只要一台可以装载信号处理软件(这里:Gnuradio)通用的设备。它虽然只定义几个有限的无线电功能,但是只要理解无线发射系统的机理(算法),你便可以任意的配置去接受它。
Gnuradio 起源于美国的麻省理工学院的SpectrumWare 项目小组开发的Pspectra 代码的分支。2004年被完全重写。所以今天的Gnuradio 已不包含原Pspectra 任何代码。另外值得一提的是Pspectra 已被用作创立商业化的Vanu Software Radio.
GNURadio支持包括(HackRF、BladeRF、USRP、rtl-sdr等)通用软件无线电外设设备,来将计算机生成的基带数据信号通过通用软件无线电外设平台与真实世界中的物理信号联系起来。
软件无线电这一新概念一经提出,就得到了全世界无线电领域的广泛关注。由于软件无线电所具有的灵活性、开放性等特点,使得软件无线电不仅在军民无线通信中获得了应用,而且将在其它领域比如电子战、雷达、信息化家电等领域得到推广,这将极大促进软件无线电技术及其相关产业(集成电路)的迅速发展。

TI官方网站信息

Software-defined radio (SDR) is a radio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that is based on software defined wireless communication protocols instead of hardwired implementations popular in Military and JTRS applications.

TI Designs Reference Design Library is a robust reference design library spanning analog, embedded processor and connectivity. Created by TI experts to help you jump start your system design, all TI Designs include schematic or block diagrams, BOMs and design files to speed your time to market. Search and download designs at ti.com/tidesigns

Software Defined Radio (SDR) Block Diagram

Schematic Block Diagram for SDR

Software-defined radio (SDR) is a radio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that is based on software defined wireless communication protocols instead of hardwired implementations. In other words, frequency band, air interface protocol and functionality can be upgraded with software download and update instead of a complete hardware replacement. SDR provides an efficient and secure solution to the problem of building multi-mode, multi-band and multifunctional wireless communication devices.

An SDR is capable of being re-programmed or reconfigured to operate with different waveforms and protocols through dynamic loading of new waveforms and protocols. These waveforms and protocols can contain a number of different parts, including modulation techniques, security and performance characteristics defined in software as part of the waveform itself.

The Benefits of a programmable DSP plus ARM based SoC

Efficient and effective SDR design requires a standard programmable hardware platform that allows designers to navigate these tough system requirements. The Appliations Processors leverage the ARM general purpose processor to complement highly-efficient, programmable TI digital signal processor (DSP) and a rich set of IO to address the needs for software defined radio communication devices.

Complex functions in wireless protocol-specific algorithms are perfectly suited to programmable DSPs since they combine number-crunching power with intelligence to enable multitasking. The DSPs math capability allows it to handle the various modem processing functions like filtering, modulation, demodulation and error correction encoding and decoding. The TMS320C6657, TMS320C6655, and TMS320C6670 DSPs are particularly well-suited to SDR applications because of the inclusion of Turbo Decoder (TCP3d) and Viterbi-Decoder (VCP2) hardware accelerators.

The ARM926EJ-S? Processor on the TMS320DM64xx the ARM Cortex?-A8 in the OMAP35xx SoC, as well as the ARM9 and ARM9-plus-DSP architecture of the OMAP-L1x are especially well suited to handle the networking, media access control and applications processing in a wireless radio communication product. The ARM processor also helps address the control functions involved with man machine interface in the radios.

Small Form Factor (SFF) Software Defined Radio (SDR) Development Platform

The TI Small Form Factor (SFF) Software Defined Radio (SDR) Development Platform provides the entire signal chain hardware from antenna to baseband as well as a software board support package that supports a complete suite of software development tools in a singl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platform.

With the kit, developers can easily design waveforms as well as create and test single or multi-protocol radios for applications in public safety, commercial, Professional Mobile Radio (PMR) and land mobile radio (LMR) communication systems as well as RFID readers. Additionally, as the platform is integrated to work with The MathWorks Simulink model-based design tool, developers have the option to use C/HDL or MATLAB/Simulink to quickly develop and test proof-of-concept designs and then optimize the architecture for production.

网友:
SDR没人感兴趣么

这玩意可以说无所不能,传个视频很easy,什么频段啊,调制方式啊,你决定

网友:
国外官方是300美元左右,目前买不到,国内有做的,卖2800人民币,买不起。
只能自己做了,好几个芯片好贵啊,都上百了。

HackRF是一款由Michael Ossmann发起的开源软件无线电外设,支持从30MHz到6GHz,最大带宽20MHz,2012年制作了500块测试版本Jawbreaker,并向社会分发测试。在经过用户对Jawbreaker的反馈后,作者对硬件板卡做了重新布线,改善了射频性能。 随后于2013年7月31日至9月4日共计35天的时间,在著名的社会化融资平台Kickstarter上,迅速地获得多达1991人的预订,共预订出价值为$602,960的HackRF One。

现在已经被gqrx和osmocom-sdr等支持

  • 全面支持GNURadio
  • 30MHz – 6GHz
  • 与RTL2832U(RTLSDR)不同,HackRF可以进行发射
  • 比USRP更廉价
  • 最大采样率: 20 Msps (10倍于电视棒RTLSDR)
  • 接口: High Speed USB
  • USB供电
  • 硬件/软件全部开源
  • 获得了DARPA的Cyber Fast Track项目的支持
  • 已经在KickStarter上拿到投资

测试版本Jawbreaker已经不被最新版的固件所支持。

HackRF Hardware
HackRF Hardware Specifications:
MCU – NXP LCP4330 dual core ARM Cortex M4/M0 (LPC4330FBD144)
CPLD – Xilinx XC264A CoolRunner-II (XC2C64A-7VQG100C)
RF ICs -
MAX2837 – 2.3GHz to 2.7GHz Wireless Broadband RF Transceiver
MAX5864 – 22Msps Analog Front End
RFFC5072 – Wideband Synthesizer/VCO with Integrated 30MHz to 6 GHz Mixer
Frequency Range:
10 MHz to 6 GHz
300 KHz to 30 MHz accessible when paired wit Ham It Up RF upconverter
Bandwidth – 20 MHz max
Transmit Power (Preliminary, based on Jawbreaker beta hardware):
30 MHz to 100 MHz: 5 dBm to 15 dBm, increasing as frequency decreases
100 MHz to 2300 MHz: 0 dBm to 10 dBm, increasing as frequency decreases
2300 MHz to 2700 MHz: 10 dBm to 15 dBm
2700 MHz to 4000 MHz: -5 dBm to 5 dBm, increasing as frequency decreases
4000 MHz to 6000 MHz: -15 dBm to 0 dBm, increasing as frequency decreases
Transceiver – Half-duplex
Optional Add-ons – PortaPack: LCD screen, directional buttons, and audio ports for standalone use.
Power – USB (5V)
You can get the schematics for Jawbreaker Beta board in KiCad format, as well as download the assembly files, schematics (PDF), BoM, and gerber files. I’d assume the final hardware may be slightly different (TBC).

HackRF Software
HackRF beta units can be used on Linux, MaC OS X, and Windows platforms, and connected via the USB port  of your PC. HackRF already works with the GNU Radio software framework, but support can be added to other SDR software as well.
You can retrieve the firmware for the CPLD and MCU on github, and they’ve also released host files for HackRF tools and library. As mentioned in the introduction, the beta hardware has already been used with  Digital Audio Broadcasting (DAB), Bluetooth monitoring, spectrum sensing, wireless microphones, AIS, FM radio, and more.  More information explaining how to work with the platform is available on the Wiki.
Many people will probably just use the device connected an Host computer via USB, but it’s also possible to use it in standalone with PortaPack add-on to expand the hardware with a display, keys, and audio ports.

网友:
开源项目地址

https://www.kickstarter.com/proj ... source-sdr-platform

这个全部开源的,要啥有啥。FPGA的固件也是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