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款超再生接收电路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
很不错的电路!我自己有幸参考rf315网站做出来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不错的电路!我自己有幸参考rf315网站做出来过!

恭贺!

你有没有测试灵敏度指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恭贺!

你有没有测试灵敏度指标?

没有这样的测试设备,凭经验感觉!相当与盲调。

网友:
这个电路如果真能按照图上的数值做出来并能有个50米的遥控距离真是个奇迹了,Q2的工作点才41微安,但其基极偏置却用掉495微安,如果Q2仅45UA能正常起振工作的话不妨把偏置电阻按比例加大20倍,把整形电路改为cmos器件,这样就能做出一款耗电少于100UA的接收板了,这样的微功耗电路肯定为业界所震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