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P1.3一直为低电平,导致按键没有作用

楼主:
请大神帮忙看下,就这么一个简单的程序  就是不知道错误在哪里??????急
#include"msp430g2553.h"

void main(void)
{
        WDTCTL=WDTPW+WDTHOLD;
        P1DIR=0X01;
        P1OUT|=BIT0;
        P1REN|=BIT3;        //设置内电阻
        P1OUT|=BIT3;    //设置上拉
        while(1)
        {
                if((P1IN&BIT3)==0)    //不用按下键也可以进去  太奇怪了 按道理P1IN应该为高电平??
                {
                        _delay_cycles(100000);
                        if((P1IN&BIT3)==0)
                        {
                                P1OUT^=BIT0;
                                _delay_cycles(10000);
                                while(!(P1IN&BIT3));     //程序一直在里面出不来????
                        }
                }
        }

}

网友:
自己顶一下。。。

网友:
用示波器测试,按下P1.3对应的按键  没有反应 一直为低电平

网友A:
先测量一下,这个引脚是否对地短路。如果没有,设置成输入,加一个上拉电阻看看,电平什么样。

网友:
用示波器测了,没有短路,开关是好的,一开始下那个PWM的程序还是好的,后来新建工程,复制程序就不行了,在去下原来的,按键也不行了,真是奇怪,会不会是新建工程的问题,真不知道何解??

网友:
这个原因慢慢找,肯定是哪个地方失误,找出来了更记得牢……

网友B:
#include "io430.h"
#include "intrinsics.h"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int i=0;
  WDTCTL = WDTPW + WDTHOLD;
  P1DIR|=(BIT0+BIT6);
  P1DIR&=~BIT3;
  P1OUT|=(BIT0+BIT6);
  P1REN|=BIT3;
  while(1)
  {
    if(!(P1IN&BIT3))
    {
      for(i=0;i<23000;i++);
      if(!(P1IN&BIT3))
      {
        while(!(P1IN&BIT3));
        P1OUT^=(BIT6+BIT0);
      }

    }

  }

网友C:
配置上没有错误,很大可能是硬件的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配置上没有错误,很大可能是硬件的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include "io430.h"
#include "intrinsics.h"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int i=0;
  WDTCTL = WDT ...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测量一下,这个引脚是否对地短路。如果没有,设置成输入,加一个上拉电阻看看,电平什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