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请问TI的DSP怎样控制TI的并行DAC(附型号和时序图)

楼主:
DSP型号:TI的 TMS320VC5509A(DSP5509)
ADC型号:TI 的 DAC904(14位,时序图如图)
    时序很简单,但问题是需要15个GPIO口,而该DSP的GPIO口才有7个,请问怎样控制?
    我想到的是,想办法把数据传到D0-D13(应该是数据总线吧?我是新手),然后时钟用一个GPIO口控制时钟。不知是否可行?
    HPI和EHPI还不会用……
    不知针对存储器设计的时序是否可行?
    谢谢您的回答!

网友:
C5000上面不记得是否有类似于localbus的并行总线,如果有的话(就是可以直接接SRAM的那种总线),则可以用那个总线来读这个接口,用地址线译码做clock

另外,应该有DMA的接口吧,不确定是不是HPI啊。HPI不懂就学啊,又不是多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