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main.c的烧录问题

楼主:
TM4C123g烧录过程中出现四个error,跟视频教程有一点不一样,视频里是tivaware.1,我电脑里是tivaware.2.1,还有烧录的时候说我没有有效的lisence,要在官网上注册90天试用期,可是烧录TM4C不是不需要注册付费的吗???
请各路大神不吝解答,谢谢!

网友A:
好长时间没用 TM4C了 ,可能有点跟不上形势了。你用的是 CCS 吧?我建议还是用 MDK 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长时间没用 TM4C了 ,可能有点跟不上形势了。你用的是 CCS 吧?我建议还是用 MDK 吧。

是的,可是ccs调试tm4c launchpad 不是应该免费的吗?

网友:
注册不一定收费,你可以尝试注册,不行的话建议还是换个新版的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