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nrf24l01通信程序,msp430 的,自己写的在测试的时候一直发送失败

楼主:
不晓得怎么回事,一直发送失败,有没有nrf24l01的例子给我参考一下,或者大神帮我看看问题在哪

u8 NRF_WriteReg(u8 reg,u8 val)
{
  u8 temp;
  NRF24L01_CSN_0;
  temp=SPI3_SendReceiveByte(reg);
  SPI3_SendReceiveByte(val);
  NRF24L01_CSN_1;
  return temp;
}

u8 NRF_ReadReg(u8 reg)
{
  u8 val;
  NRF24L01_CSN_0;
  SPI3_SendReceiveByte(reg);
  val=SPI3_SendReceiveByte(0xff);
  NRF24L01_CSN_1;
  return val;
}

u8 NRF_ReadBuf(u8 reg,u8 *buff,u8 num)
{
  u8 i,val;
  NRF24L01_CSN_0;
  val=SPI3_SendReceiveByte(reg);
  for(i=0;i<num;i++)
    *buff++=SPI3_SendReceiveByte(0xff);
  NRF24L01_CSN_1;
  return val;
}

u8 NRF_WriteBuf(u8 reg,u8 *buff,u8 num)
{
  u8 val,i;
  NRF24L01_CSN_0;
  val=SPI3_SendReceiveByte(reg);
  for(i=0;i<num;i++)
    SPI3_SendReceiveByte(*buff++);
  NRF24L01_CSN_1;
  return val;
}

u8 NRF_SendPacket(u8 *TxBuf)
{
  u8 val;
  NRF24L01_CE_0;
  NRF_WriteBuf(WR_TX_PLOAD,TxBuf,TX_PLOAD_WIDTH);
  NRF24L01_CE_1;
  delay_ms(5);
  while(NRF24L01_IRQ!=0);
  val=NRF_ReadReg(STATUS);
  NRF_WriteReg(WRITE_REG,val);
  if(val&MAX_TX)
  {
    NRF_WriteReg(FLUSH_TX,0xff);
    return MAX_TX;
  }
  if(val&TX_OK)
    return TX_OK;
  return 0xff;
}

网友:
这个是SPI3初始化的代码
void SPI3_Init()
{
  P10SEL|=BIT1+BIT2+BIT3;    //设置P10.1~P10.3外设功能
  P10SEL&=~(BIT0+BIT4+BIT5);
  P10DIR|=BIT0+BIT1+BIT3+BIT4;     //设置CS,MOSI,CLK,CE,为输出方向
  P10DIR&=~(BIT2+BIT5);             //设置MISO为输入方向
  P10DS|=BIT0+BIT1+BIT3+BIT4;
  P10REN|=BIT2+BIT5;              //设置MISO上拉
  P10OUT|=BIT1+BIT2+BIT5;
  P10OUT&=~BIT0+BIT3;
  UCB3CTL1|=UCSWRST;
  UCB3CTL0 =UCCKPH+UCMSB+UCMST+UCMODE_0+UCSYNC;    //3线SPI主机模式,时钟极性高,先发送MSB
  UCB3CTL1|=UCSSEL_2;          ///选择SMCLK
  UCB3BR0=5;                  //25M/5=5M <10M
  UCB3BR1=0;
  UCB3CTL1&=~UCSWRST;
  UCB3IE &= ~(UCRXIE+UCTXIE);  //不开中断
  UCB3IFG&=~UCRXIFG;
}

//连接方式
    //P10.0->CSN    P10.1->MOSI
    //P10.2->MISO   P10.3->CLK
    //P10.4->CE     P10.5->IRQ

u8 SPI3_SendReceiveByte(u8 byte)
{
  u8 val;
  while (!(UCB3IFG&UCTXIFG));   //等待TXBUF为空
  UCB3TXBUF=byte;
  while((UCB3STAT&UCBUSY)&&(!(UCB3IFG&UCRXIFG)));    //等待发送跟接收完成
//  while (!(UCB3IFG&UCRXIFG));   //等待接收完
  val=UCB3RXBUF;
  return val;
}

网友:
哪位大神给一个nrf24l01的例子啊,要msp430的

网友:
硬件SPI或者软件模拟SPI的都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