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通滤波器 增益下降速率问题

楼主:
麻烦大家看一下,我这边有一个交直流信号,信号频率20Hz左右,设置一个低通滤波器,截止频率为10HZ,仿真发现增益下降速率太小,一直无法滤去交流,得到想要的直流,怎么办才好呀?

网友A:
低通滤波器是几阶?总应该说清楚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低通滤波器是几阶?总应该说清楚吧?

很简单的低通

网友A:
1、截止频率不是10Hz,是1.6Hz。
2、这是一阶低通,当然增益下降速率慢。一阶下降速率是20db/10倍频。要想下降速率快,改用高阶低通。每增加一阶,下降速率增加20db/10倍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截止频率不是10Hz,是1.6Hz。
2、这是一阶低通,当然增益下降速率慢。一阶下降速率是20db/10倍频。要想下降速率快,改用高阶低通。每增加一阶,下降速率增加20db/10倍频。

1.6Hz,不是吧,我算的参数是设计是在10Hz呀,高通,嗯嗯,我去试一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1.6Hz,不是吧,我算的参数是设计是在10Hz呀,高通,嗯嗯,我去试一试

R=1K=1e+3,
C=10uf=10e-6,
截止频率=1/2piRC=1/6.28(1e+3)(10e-6)=0.0159e+3=16Hz

网友:
引用 网友B:
1.6Hz,不是吧,我算的参数是设计是在10Hz呀,高通,嗯嗯,我去试一试

1.6Hz是我计算错了,6楼计算是对的。
但此滤波器绝对不可能是高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