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文件位置自动调整的小发现。

楼主:
64位win8. 一大推图片,需要重新编号。在D盘的某个文件夹里。改变一个图片的名字,此图自动移动到新的位置。一张图片名字“9”,图片中没有“10”,一个图片的名字改成“10”,它自动到“9”的后面。而把这些图片,放到桌面的一个文件夹下,同样的操作。图片的位置不变。只有手动选择“排列方式”,执行两次。改过名字的图片才移动到新的位置。

网友A:
看了楼主分享的现象我去做了一个实验,可是实验结果跟楼主的不同哦。我是在两个位置都会自动按文件名排序。之后发现原因,是因为如下图,本身此文件夹内的文件已经被选择了按文件名排序了。所以当改名字的时候这种按文件名排序相当于一个排序约束条件,所以改名字后顺序会自动调整。

网友A:
引用 网友A:
看了楼主分享的现象我去做了一个实验,可是实验结果跟楼主的不同哦。我是在两个位置都会自动按文件名排序。之后发现原因,是因为如下图,本身此文件夹内的文件已经被选择了按文件名排序了。所以当改名字的时候这种按文件名排序相当于一个排序约束条件,所以改名字后顺序会自动调整。

而楼主说的存放在桌面上的时候不会排序,应该是因为桌面上文件夹里的文件排序用了其他类型的排序,比如日期等等。如下图,按日期排序时我改了前面三张图的名字就不会按文件名自动排了。   ps:从图中可以看出按哪种方式排序这个列名会有个三角,正三角为升序,倒三角为降序。

网友:
我的情况和你描述的不一样哦。显示详细信息可以看到,在D盘和桌面的文件夹,我都是用的名称来排序。 D盘的图片,改名,自动变位置。桌面的图片改完名,就不变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而楼主说的存放在桌面上的时候不会排序,应该是因为桌面上文件夹里的文件排序用了其他类型的排序,比如日期等等。如下图,按日期排序时我改了前面三张图的名字就不会按文件名自动排了。   ps:从图中可以看出按哪种方式排序这个列名会有个三角,正三角为升序,倒三角为降序。

桌面的文件夹的图片的截图。从小三角,可以看出,此处也是按名称来排列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了楼主分享的现象我去做了一个实验,可是实验结果跟楼主的不同哦。我是在两个位置都会自动按文件名排序。之后发现原因,是因为如下图,本身此文件夹内的文件已经被选择了按文件名排序了。所以当改名字的时候这种按文件名排序相当于一个排序约束条件,所以改名字后顺序会自动调整。

在桌面的文件夹里,改了图片的名字,位置不立即变。 此时,有两种方式。1 。关闭文件夹,重新打开,改过名字的图片的位置就变了。 2.  右键,排列方式-〉名称,执行一次,顺序按名称反过来。再执行一次,又变回去。此时,改过名字的图片,位置就变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而楼主说的存放在桌面上的时候不会排序,应该是因为桌面上文件夹里的文件排序用了其他类型的排序,比如日期等等。如下图,按日期排序时我改了前面三张图的名字就不会按文件名自动排了。   ps:从图中可以看出按哪种方式排序这个列名会有个三角,正三角为升序,倒三角为降序。

我的理解是,在D盘中,图片顺序改变,就立即更新了位置,而在桌面,没有立即更新。需要手动刷新。不知是什么地方的设置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的理解是,在D盘中,图片顺序改变,就立即更新了位置,而在桌面,没有立即更新。需要手动刷新。不知是什么地方的设置了。

首先确认下,你第二次进行操作的时候情况跟第一次一样嘛?还是要手动刷新?因为有可能你第一次用的别的排序第二次操作时因为你刷新过了所以变成文件名排序了。
还是手动刷新的话,那可能真是哪里有设置的吧,不过我这边是一致的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首先确认下,你第二次进行操作的时候情况跟第一次一样嘛?还是要手动刷新?因为有可能你第一次用的别的排序第二次操作时因为你刷新过了所以变成文件名排序了。
还是手动刷新的话,那可能真是哪里有设置的吧,不过我这边是一致的呢~~

两次操作都是以名称来排序的,另外,改名后,不操作,关闭文件夹,再打开,改过名的图片的位置就变了。 基本可以确定是没有自动刷新。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两次操作都是以名称来排序的,另外,改名后,不操作,关闭文件夹,再打开,改过名的图片的位置就变了。 基本可以确定是没有自动刷新。

这样,应该在哪里可以设置这个自动更新的功能,你可以研究下下,然后研究出来了可以告诉我一下,哈哈。。我好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