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放板在不输入音频的时候喇叭里面还有交流声,是和什么有关系呢

楼主:
功放板在不输入音频的时候喇叭里面还有交流声,是和什么有关系呢?

网友:
可能的原因:
1、电源滤波不好。
2、电路受本身变压器磁场影响。
3、输入端受到干扰。
4、电路布线不合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的原因:
1、电源滤波不好。
2、电路受本身变压器磁场影响。
3、输入端受到干扰。
4、电路布线不合理。

谢谢您指点,看来我要根据您提示的这几项原因逐个检查啦,多谢。

网友:
大神指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