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设计:一个简单的组网实验时

楼主:
这段要设置的程序

我找不到在哪里?而且该怎么设置?

谢谢帮助

网友:
编辑这种多文件的工程,建议使用source insight之类的编辑工具,利用查找功能,搜索相关的宏或者变量名,应该能找到如图所示的位置

网友A:
这是不是你要找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不是你要找的呢?

是哒是哒!谢谢谢谢

对了,还有一个问题请教下

点对点实验的时候,节点和协调器的地址怎么设置配对?在哪里设置呀,谢谢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哒是哒!谢谢谢谢

对了,还有一个问题请教下

点对点实验的时候,节点和协调器的地址怎么设置配对?在哪里设置呀,谢谢谢谢

协调器的地址0X0000,一般是默认的;节点的地址由协调器分配。

网友:
协调器默认的短地址是0X0000,对于终端或者路由,你可以指定发送地址为0x0000,协调器那边可以获得数据包的源地址,提取源地址当做目的地址发送就是点对点透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