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5300在protel99se中是怎样画的?

楼主:
最近的毕业设计有用到w5300,但是在用protel99se来设计pcb板的时候,不会画那个元件,还望大侠们不吝赐教!!灰常感谢。

网友A:
现在还有用protel99的,一般都升级到AltiumDesigner了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现在还有用protel99的,一般都升级到AltiumDesigner了吧。

我们就是做个毕业设计,能做元件就是可以的,但是就是不会画那个原件图?你会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们就是做个毕业设计,能做元件就是可以的,但是就是不会画那个原件图?你会吗?

库中没有的元件,可以自己建一个。一般一个元件有SCH的库和PCB的库,在AD6以后的版本中,有集成SCH和PCB的元件库,使用上更加方便。

建元件其实不难,但也不是两句话就说的清楚。可以先看看帮助,找一篇教程或者参考书,很快就可以掌握。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打开已有的元件库,复制一个元件然后在此基础上编辑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