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2004制作DC插座的封装,焊盘孔怎样做成椭圆型孔的?

楼主: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

网友A:
放图。。要上传上来啊。。发图地址看不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放图。。要上传上来啊。。发图地址看不到的。。

网友B:
一般PROTEL99的焊盘过孔都是圆形的,如果想做成长方形或其它形状可以在KEEPOUT层画你想要的过孔形状然后在边缘铺铜和阻焊层即可……

网友C:
在KEEPOUT层画你想要的过孔形状然后在边缘铺铜和阻焊层即可……?具体点吗?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在KEEPOUT层画你想要的过孔形状然后在边缘铺铜和阻焊层即可……?具体点吗?谢谢?

已经说的够明白了,比如长方形的过孔你在KEEPOUT层画出来长方形,然后边缘不是要上锡吗,在边缘铺好铜皮和阻焊层就OK,我一向都是这么做的!

网友:
焊盘设置成椭圆很简单
打开一个焊盘,外形选择Round,在尺寸和外形一栏下面将X-Size与Y-Size的尺寸大小设置成一样是圆形,不一样是椭圆。

网友:
看楼主的提问:焊盘孔怎样做成椭圆型孔的?还有楼主上的图指的应该是DC插座的过孔,那个过孔就是长方形的,所以楼主指的是过孔……
方法我已经说的很详细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已经说的够明白了,比如长方形的过孔你在KEEPOUT层画出来长方形,然后边缘不是要上锡吗,在边缘铺好铜皮和阻焊层就OK,我一向都是这么做的!

那这个插座就不单独制作封装了?还是制作一个孔径为零的然后在KEEPOUT层画出来长方形?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这个插座就不单独制作封装了?还是制作一个孔径为零的然后在KEEPOUT层画出来长方形?

不用单独制作封装,直接KEEPOUT画过孔形状,然后边缘上铜皮和阻焊……

网友A:
一些比较新的版本在选择焊盘时就有画槽的功能,如图孔径信息中有个slot选项。像protel99里面没有这种功能,只能说自己在焊盘内部加个keepout出来。你看下你那个版本的有没有slot功能,没有的话就只能画keepout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一些比较新的版本在选择焊盘时就有画槽的功能,如图孔径信息中有个slot选项。像protel99里面没有这种功能,只能说自己在焊盘内部加个keepout出来。你看下你那个版本的有没有slot功能,没有的话就只能画keepout了

试了一下,在Keepout层画了放了一个方形焊盘设置了孔径为0,然后在焊盘上放了几个圆形孔,这样出现了绿色请问各位这怎么处理呢?还是不用管?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试了一下,在Keepout层画了放了一个方形焊盘设置了孔径为0,然后在焊盘上放了几个圆形孔,这样出现了绿色请问各位这怎么处理呢?还是不用管?

不用管~~是会规则报错~~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一些比较新的版本在选择焊盘时就有画槽的功能,如图孔径信息中有个slot选项。像protel99里面没有这种功能,只能说自己在焊盘内部加个keepout出来。你看下你那个版本的有没有slot功能,没有的话就只能画keepout了

你使用AD画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PROTEL99的焊盘过孔都是圆形的,如果想做成长方形或其它形状可以在KEEPOUT层画你想要的过孔形状然后在边缘铺铜和阻焊层即可……

那在KEEPOUT层画了后,再加没有孔的焊盘,双面板会会有沉铜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使用AD画的吗,

是的~

网友:
【Altium Designer】PCB设计中利用board cutout做板子开孔开槽
https://blog.csdn.net/guarantee1/article/details/84344228
这是我写的案例,应该可以解决楼主的问题,感兴趣可以看看

网友:
【Altium Designer】PCB设计中利用board cutout做板子开孔开槽
https://blog.csdn.net/guarantee1/article/details/84344228
感觉可以解决楼主的问题

网友:
无回帖,不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