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双核了,网友怎么看?

楼主:
    LPC54100系列是NXP最近新出来单片机,它其中一个吸引人的特点就是双核的,在此之前好多网友反映没见过双核单片机。

    那么,网友怎么看待单片机的双核,是只是一个噱头,还是感觉是单片机的一个升级,让单片机更加的强大,是产品设计中的需要?

(关于LPC54100双核的特性,见坛中NXP LPC MCU版块中网友们的分享)

网友:
和PC/手机差不多,以前是单核,现在是多核
MCU也是,当然MCU对应的也是被使用在类似PC/手机这种产品中

网友:
发现我真的老了,以前是追求MCU什么有没有带DSP指令啊、是不是双核啊,现在看到这些已经无动于衷了。

网友:
双核才开始,主流还是单核。控制领域应该还是以单核为主,满足基本功能要求,特定应用可以考虑双核和多核。

网友:
硬件配置提升了,软件设计水平也必须同步提升才能充分利用硬件。
单片机不像CPU那样性能越高越好,单片机是够用就行,总之看需求。。

网友:
双核当然好啦 ! 可以实现更多的功能

网友:
双核确实有需要的。。。估计以后这样的会越来越多

网友:
如何双核是只有一个工程代码,CPU自己通过需求切换,还是不错的,如果是两个工程代码,用户考虑切换,个人不看好。

网友:
如何双核并存,自由切换是一个主要问题,毕竟指令集不同,但只要能实现优势还是很大的

网友:
这种双核出来一段时间了,nxp自己的43xx记得2012年就有了。我猜想lpc541xx的设计是想做成 DSP+MCU 的样子,毕竟自家不做DSP芯片,所以m4充当dsp,m0充当mcu了。
哪里适用DSP+MCU的片子,哪里可以考虑lpc541xx,可m4毕竟不是专业dsp,那就只好打低功耗的牌,可这牌自己并不是擅长,所以连libpower的代码都不敢给出来。。。

网友:
大家看看这个多少核
STARTKIT

网友:
噱头居多,我认为大部分的应用是不需要这样的性能。

网友:
我觉得得看应用方向,低功耗产品肯定还是以低功耗为主,不会盲目的选择这类产品;感觉这类会用到高端的设备上吧

网友:
双核还是有需求的,比如要对采样信号做实时处理时,除了普通MCU做控制外,还希望配备FPU——做浮点数运算。

网友A:
我觉得双核的应用在于分布式系统,而分布式系统将是以后发展的主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双核的应用在于分布式系统,而分布式系统将是以后发展的主流!

分布式与双核是两个领域,面向的对象不同。

网友:
程序怎么写呢,协同处理任务的分配怎么定。。。

网友:
感觉着年头一切都是可能的,毕竟双核,多核比单核要好,,至于程序怎么整,期待吧,总会办法

网友:
不感冒,成不了气候.以下原因
1:嵌入式针对应用而设计,软件计算只是其中很小的部分,硬件电路和成本是重点
2:双核对于提高系统实时性没有帮助
3:没有操作系统双核很难发挥作用
4:多核对于图像的矩阵运算有帮助,可惜图形和多任务并不是嵌入式必须的.
其实嵌入式和单片机没有明显的界限,如果有必要用高端cpu并不算事儿.
用不用操作系统也没有明显的界限,ios就是典型的例子.

网友:
从单片机用户的角度看mcu上有哪些适合设计的硬件资源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