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没问题,但是程序没烧进去

楼主:
用dsp28035,程序编译没问题,但是程序运行不了,情况如下

网友:
编译没出错并不能代表程序没问题,看你截的图,估计是中断没设置对,跑到默认的中断文件里边去了

网友:
显示没有连上仿真器。查看仿真器设置是否正确

网友:
没有连接到单片机

网友:
连接上dsp之后应该会显示器件信息还有寄存器之类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