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里的电子产品坏了,坛友们会自己去修还是找人修

楼主:
有人言,厨师在家里不做饭;对比,坛友们家里的电器坏了也懒得管吗?
一般人家里的电视机了,收音机或者路由器、鼠标坏了,电脑坏了,都会措手不及,找人去修,是因为不会去修,那么不知道在电子行业中叱咤风云的坛友们,是否喜欢维修一下家里的电器?

坛友们都修好过什么样的电器那是采用了什么样的方法找到故障点的?有没有得到娃和夫人的刮目相看的目光?

网友:
修过一些家用电器,好多都是里面的线断了。
集成度比较高的电子设备就修不了了。

网友:
坏的多是外围器件或者接触不良,坛友们自个都能搞定吧

网友:
支持下!
上学的时候家里住平房,夏天屋子比较潮,有一次接连几天下雨,家里的电视看着看着冒了白烟,然后一声巨响伴着烧焦的味道。立刻断开电源和父亲一起打开看了下(虽然我们都不会修)有个很大的电容爆了,于是拿着电容去卖电子元件的地方好像叫巴陵街(哈尔滨的)买了一个新的,只花了几元钱,回家用烧红的钉子融了电视主板上剩的一点焊锡直接焊上了。当时印象最深的就是妈妈说回头把她的吹风机修上后来我给她买个新的。

这个是大学的时候同学手机受潮按键失灵,我帮着拆开用橡皮擦擦了几下触点,好使了。因为那时候手机是30W像素的,也不流行干什么都拍个照片,所以仅留下这几张

这个是sim卡插槽的铜片触点不小心被弄断了,用漆包线砸扁焊上的,可以用,就是当时的烙铁太大了,把手烫个大泡

给电脑加内存顺便清灰,从此就开始接单帮周围朋友拆电脑清灰了

MP3不知道什么原因屏幕不显示了,然后自己拆开看看里面构造

最后发现屏幕连接主板的排线开焊了,这个是去修手机那里让维修师傅帮忙焊上的,和维修师傅聊了一会天,没花钱

楼下的,跟帖哦!

网友A:
一般电子产品坏了价格不贵的话,拆了,里面有用的零件收下。记得以前小时候拆过最多的就是电风扇了,取下磁铁玩。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电子产品坏了价格不贵的话,拆了,里面有用的零件收下。记得以前小时候拆过最多的就是电风扇了,取下磁铁玩。

拆过好多收音机里的喇叭,就为磁铁

网友:
比较少修,同事的一台台式机,帮他修过LG显示屏,高压板的电容干了,所以有时候能起有时候不能起,后来又修电脑电源,只是保险管坏了,开始不支持清楚,直接把PFC的芯片给换了,呵呵。后来主板也不能正常启动,没修好,只能买新的了。以前我哥的一台笔记本有点小问题,被我拆了之后就再也没能开机
其实,一般的维修都是检查保险、排线,如果这个不行就没辙了,只能去找原理图了

网友:
修自己的少,修别人的多,,

网友:
以前我如8楼qwqwqw所说,修自己的少,修别人的多。

网友:
老一些的电子产品还有修的想法
现在的电子产品,自己维修还是比较困难
除非是本身就会芯片级维修,或者一些基本的接插问题
基本上都是按模块替换吧

So TM what......?

网友:
明显自己修啊。修不好报废

网友:
自己修呗,不过基本上难点的就修不好

网友:
家里的电器坏了都自己修,就n年前一个佳能A430的相机进水后一直没修好,前几天翻东西翻出来了,好像也不用修了!看能做个什么东西玩玩!

nm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