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2418短路的问题?

楼主:
最近几个星期在调一块MSP430F2418的板子,2418经常会出现地端和电源端短路的情况(用万用表二极管档测量的),但是我重新刷一下单片机的引脚,它又恢复正常,上电断开,再次测量,又短路。这种情况出现了很多次,应该不是焊接的问题,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碰到过这种情况?怎么解决呢?

网友A:
有没有交换表笔测量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交换表笔测量过?

交换了,反复测量过的

网友:
用电阻档量

网友B:
1、先确定是数字电源,还是模拟电源对地短路
2、请确认空板是不短路的
3、检测片子是否虚焊
4、再焊个MCU+板子,最小系统看看
5、再想想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先确定是数字电源,还是模拟电源对地短路
2、请确认空板是不短路的
3、检测片子是否虚焊
4、再焊个MCU+板子,最小系统看看
5、再想想

1、在这块板子上数字电源和模拟电源是连在一起的
2、确定空板不会短路
3、是否虚焊不确定,但是我焊了很多块板子,其中有不少出现了这种问题。并且刷完引脚,正常;上电断开,马上又短路。
4、我就是只焊MCU就测,结果就出现了这种情况
5、我已经调试了3个多星期的时间了,实在是没办法了,对这款单片机还有待学习。。。

网友:
是不是板子某些地方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1、在这块板子上数字电源和模拟电源是连在一起的
2、确定空板不会短路
3、是否虚焊不确定,但是我焊了很多块板子,其中有不少出现了这种问题。并且刷完引脚,正常;上电断开,马上又短路。
4、我就是只焊MCU就测,结果就出现了这种情况
5、我已经调试了3个多星期的时间了,实在是没办法了,对这款单片机还有待学习。。。

你说的的短路,对地电阻多少?

网友:
我上电后马上断电,单片机电源端对地的电阻为20Ω,但是不稳定,会逐渐增加到5到6M的样子,然后就一直在几k到几M之间变化,用万用表二极管档测,蜂鸣器刚开始会叫,过一会再测就不叫了,奇怪

网友A:
这是相当正常的现象。你拿一个电解电容去测量,也是这样的结果。这根本就不是短路,差点就把所有人都带沟里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相当正常的现象。你拿一个电解电容去测量,也是这样的结果。这根本就不是短路,差点就把所有人都带沟里去!

但是我测量的时候已经把单片机的电源端和地端之间的电容全都取下来了,难道单片机内部也有一个类似电容性质的东西?

网友:
我相信你,因为我也出现了这样的情况,程序运行一会正常,大概十几秒钟之后就会短路,还会冒烟。。。。立即断电,冲焊一下引脚或者等比较久的一会后测又不短路了,再上电十几秒后又出现一样的情况。。。想问是不是单片机烧了啊,用的MSP430f149

网友D:
1. 你指的”刷“一下,是复位单片机的引脚吗?2. 这个地,有的板子会有数字地和模拟地之分,所以你区别下。3. 你说的”上电断开“时什么意思,表示没看太懂。

网友C:
引用 网友D:
1. 你指的”刷“一下,是复位单片机的引脚吗?2. 这个地,有的板子会有数字地和模拟地之分,所以你区别下。 ...

“刷”是指用焊枪重熔一下单片机引脚。
“上电断开”指上电后再断开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刷”是指用焊枪重熔一下单片机引脚。
“上电断开”指上电后再断开电源。。。

你的这个重新焊一下,会不会有锡渣之类的东西在?
还有上断开后 你的这个电源就和地短路了。请问这个板子是你画的吗?还是怎样。要排除板子自身的问题。除这个主控芯片其他相同的网络(如vcc3.3v是芯片的电源,那么其他的vcc3.3在不重新焊接的时候会不会有短路的现象。)
1. 排除板子的问题,就要拿下来这个主控量测看看是否短路;
2. 排除芯片的问题,拿下主控后量测芯片的电源和地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