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刚买了一块GPS模块,但是老是读不到信号。放在空旷的地方也是。为什么?

楼主:
最近刚买了一块GPS模块与单片机连接。启动了老是读不到信号。放在空旷的地方也是。为什么?昨天碰巧还能接收到信号,今天就不行了

网友A:
晒下图看看,板载天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晒下图看看,板载天线的?

就是这块。

GPS

GPS

网友:
背面是天线?得让天线对着空中。

网友:
从图看不出你的天线是不是连接好.如果天线连接不好,当然没信号.
(1)  找个好的天线,接在那个天线头那里.一定要与SMA对应的那种.别自己用烙铁焊.
(2)  用笔记本把你的这套东西在空旷的地方或者楼顶做测试,天线面朝上.
(3)  如果在楼顶测试OK,到室内的时候,尽量把天线伸出去,或许可以有点信号

网友:
确认是否板载天线,一般均需外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