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己做的TI蓝牙和ZIGBEE脱机烧录代码工具!

楼主:
可以擦除、读、写、加密片内flash;支持的型号:cc2540,cc2541,cc2530,cc2531,
我的脱机烧写工具实际测试烧写cc2540f256需要20到30秒左右!

网友:
目前测试一个设备同时编程两个蓝牙cc2540f效果还不错,用36秒左右完成!

网友:
我自己做的cc2540f/cc2541f蓝牙脱机烧录器一带三制作成功!
可以擦除、读、写、加密片内flash;支持的型号:cc2540,cc2541(同时支持zigbee cc2530,cc2531) 我的脱机烧写工具实际测试烧写cc2540f256 ,256K字节全部写入需要6秒左右,全部读出需要16秒左右!

网友:
烧写视频 ,cc2540 usb dongle 代码150K字节左右!一键烧写,擦除,写,读!绿色灯灭表示操作完成!

网友:
烧写视频:小的闪灯程序烧录,绿灯闪亮!
http://www.56.com/u62/v_MTM3MTQwNzQ3.html

网友:
烧写视频:cc2540f usb dongle程序烧录,红灯亮!

http://www.56.com/u50/v_MTM3MTQxMDg3.html

网友:
擦除,256k字节写,256k字节校验,加密,总共只需14秒!速度真给力的!

网友A:
厉害,擦写速度真快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厉害,擦写速度真快

mcu内部程序存储器除了fram
目前知道的烧写速度最快就算cc2540/2541

网友:
不断测试和完善,找出一些bug然后改进,现在效果比较满意的!欢迎使用,谢谢。

网友B:
增加OAD功能可以无线升级代码!
效果还不错的!欢迎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增加OAD功能可以无线升级代码!
效果还不错的!欢迎使用。

支持一下

网友:
谢谢!
能达到这样的独一无二!

网友:
安全,简便,可靠!

用户反映很不错!
欢迎大家使用,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