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电机驱动板的问题

楼主:
请问一下配合   三轴陀螺仪模块   用哪种电机驱动板好呢?

图上的这个驱动板(大板)是哪一种呢?

对电路完全不懂   直接将电路设计当做艺术品膜拜的人

在线求解

网友:
在线求解。。。。

网友A:
你是要做平衡小车?

网友:
板子挺精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要做平衡小车?

不是呀   我是做三轴自平衡的摄像机云台。。。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要做平衡小车?

准备给孩子做一个油动力的可承载沙滩车    做的这个云台是放置摄像机用的    用语记录孩子成长的点滴

也准备单独做一个稍微再大一点  可承载5D3的三轴陀螺仪云台和孩子一起娱乐

网友:
恩  黑金的板子看起来还是很扎实的

网友:
诶。。怎么没人来说说呢。。。

网友:
有几个疑问:
1、这个驱动板带USB口,串口、I2C、SPI是否意味着可编程?
2、陀螺仪是要和这个驱动板直接连接吗?
3、这个板子有资料链接吗?
如果是可编程的,那这个驱动板能做的就相当多了,驱动芯片是L6234D,专用三相电机驱动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几个疑问:
1、这个驱动板带USB口,串口、I2C、SPI是否意味着可编程?
2、陀螺仪是要和这个驱动板直接连接吗?
3、这个板子有资料链接吗?
如果是可编程的,那这个驱动板能做的就相当多了,驱动芯片是L6234D,专用三相电机驱动器

这个图片来自于搜索引擎查找到的一个帖子   DIY稳定器【http://www.vmovier.com/28967/

是可以编程的   有一个看科普说比较类似的  据说BGC2.0的板子(德国V3无刷云台控制板)可以刷毛子的固件(破解版本)

陀螺仪直连或者飞线我觉得问题都不是很大吧    其实我想找到相关的电路图将驱动板和陀螺仪直接进行捆绑

我不太清楚这个到底是什么板子   所以没有什么可提供的线索  只有上面写到的那个帖子了

感谢兄弟的回复  期待帮我进一步解答

网友:
驱动芯片是L6234D,专用三相电机驱动器
具体性能如下:
电源电压为7~52V
5A峰值电流
RDS(ON)0.3ΩTYP。 VALUE AT25℃
交叉传导保护
TTL兼容的驱动程序
工作频率为50kHz
热关断
INTRINSIC FAST续流二极管
输入和启用功能
每半BRIDGE
10V外部参考AVAILABLE
板子上搭载了mega328p,留有USB及其他接口,是可以编程的,串口、I2C、SPI是方便外接其他器件或模块的。设计的非常精巧。

网友:
好奇ivr p2358h是什么芯片,78m05旁边,没查到资料

网友:
电子设计新人,来学习学习,看看大神们的思路都是怎么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