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09A与AM29LV800(8MB flash)连接

楼主:
程序已经调试通过,为了固化程序,在画板子时,想在5509A的CE1空间外挂一个FLASH,是否可以不通过cpld进行连接,如果直接用MCBSP的几个接口作为FLASH的高六位地址线,具体又该如何连接,以及如何配置MCBSP呢?新手求教

网友:
用GPIO接口吧

网友A:
您是说,用GPIO充当高六位的地址线吗?那样的话,岂不是会影响到加载模式(由GPIO0--GPIO3决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您是说,用GPIO充当高六位的地址线吗?那样的话,岂不是会影响到加载模式(由GPIO0--GPIO3决定)?

不影响的,上电加载只是上电的时候。上电之后GPIO就不影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影响的,上电加载只是上电的时候。上电之后GPIO就不影响了

奥,好的,我尝试一下吧,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