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电路的作用

楼主:
求高手给解释下这个电路的作用。我只能理解到这步了:分压之后电压跟随,之后到AD采样,不知是否正确,望详解

网友:
运放作为跟随器起到对信号源的缓冲作用,后面再用稳压管限制峰值。前面的电阻分压因为阻值比例关系,几乎可以忽略。

网友:
R17C10和R14C9,相差100倍,殊不可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