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PLAB C18嵌入汇编遇到大的问题

楼主:
请教一个问题,用MPLAB C18编译器,C语言设定的全局变量在嵌入汇编中无法使用这个变量,应如何设置变量?谢谢!

网友:
程序如下,变量为count,在MOVLW 10   MOVWF count,0 这两个个语句中变量没有被赋值
#include
extern int count;
void main()
{
    int count=8;
       _asm
        MOVLW 10
        MOVWF count,0
        MOVLW 0xF8                /*设RC0-RC2输出*/
        MOVWF TRISC,0
        nop
        MOVLW 0x00                /*CCD脉冲头段开始*/
        MOVWF PORTC,0
        nop
        MOVLW 0x03
        MOVWF PORTC,0
        nop
        BCF PORTC,0,0
        nop
        nop
        DECF PORTC,1,0
        nop
        nop
        DECF PORTC,1,0
        nop
        nop
        MOVLW 0x07
        MOVWF PORTC,0
        nop
        DECF PORTC,1,0
        nop
        nop                 /*以上为CCD脉冲头段*/
         done:
         MOVLW 0x01                /*CCD主脉冲第一段2周期开始*/
        MOVWF PORTC,0
        BCF PORTC,0,0
        nop
        nop
        MOVLW 0x03
        MOVWF PORTC,0
        nop
        DECF PORTC,1,0
        nop
        nop                                /*CCD主脉冲第一段2周期结束*/
        DECF PORTC,1,0  /*CCD主脉冲第二段2周期开始*/
        nop
        nop
        DECF PORTC,1,0
        nop
        nop
        MOVLW 0x03
        MOVWF PORTC,0
        nop
        DECF PORTC,1,0
        nop
        nop                                /*CCD主脉冲第二段2周期结束*/
        DECF PORTC,1,0        /*CCD主脉冲第三周期开始*/
        nop
        nop
        DECF PORTC,1,0
        nop
        nop                                /*CCD主脉冲第三周期结束*/
        DECFSZ count, 1,0
         GOTO done
        nop
        _endasm

   }

网友:
哪位大师愿意帮忙!

网友:
我怎么把你的代码复制过来,直接运行会告错
main.c:14: error: (195) expression syntax
定位在:
_as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