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G2553最小系统,请帮忙看看什么问题

楼主:
当在MSP430G2553开发板上进行简单灯闪烁(间隔1S)时,可以正常工作,但是当把430芯片从开发板拿下来,直接给她加上3.3V电源,却不能正常工作。电路连接正常。还是需要稳压芯片,对稳压芯片有什么要求?

网友:
看起来象时钟部分不一样吧。

网友:
似乎供电和时钟由比较大的关联

So TM what......?

网友:
说下你的电源用的啥?晶振就是内部自带的DCO么

网友:
估计和我之前犯了一样的错误,与稳压电路关系不大,MSP430G2553是宽压芯片,在1.8V-3.6V之间都能正常工作。

确实我之前也以为MSP430G系列的单片机,只要接一个电源就能正常工作,连晶振都可以不要,直接用内部的DCO。但是事实证明,这是不行的。

关键的关键在于:

你接复位电路了吗?就那一个电阻和电容!

网友:
主要的问题在于需要接阻容复位电路,否则电子不工作。

网友:
rst接高,test接低,如果是aclk时钟定时器点灯记得接32.768k晶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