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家给一个msp430硬件spi操作nrf24l01的代码吧,自己写的老是发送失败

楼主:
代码是移植的正点原子的,但是前面的spi配置部分是自己写的,大神帮忙看看哪里配置不对,硬件spi跟软件模拟spi都试过了
void SPI3_Init()
{
#if HW_SPI
  P10SEL|=BIT1+BIT2+BIT3;    //设置P10.1~P10.3外设功能
  P10SEL&=~(BIT0+BIT4+BIT5);
  P10DIR|=BIT0+BIT1+BIT3+BIT4;     //设置CS,MOSI,CLK,CE,为输出方向
  P10DIR&=~(BIT2+BIT5);             //设置MISO为输入方向
  P10DS|=BIT0+BIT1+BIT3+BIT4;
  P10REN|=BIT2+BIT5;              //设置MISO上拉
  P10OUT|=BIT1+BIT2+BIT5;
  P10OUT&=~BIT0+BIT3;
  UCB3CTL1|=UCSWRST;
  UCB3CTL0 =UCCKPH+UCMSB+UCMST+UCMODE_0+UCSYNC;    //3线SPI主机模式,时钟极性低,先发送MSB
  UCB3CTL0&=~(UCCKPL);
  UCB3CTL1|=UCSSEL_2;          ///选择SMCLK
  UCB3BR0=5;                  //25M/5=5M <10M
  UCB3BR1=0;
  UCB3CTL1&=~UCSWRST;
  UCB3IE &= ~(UCRXIE+UCTXIE);  //不开中断
//  UCB3IFG&=~UCRXIFG;
#elif !HW_SPI
  P10DIR|=BIT0+BIT1+BIT3+BIT4;
  P10DIR&=~(BIT2+BIT5);
  P10DS|=BIT0+BIT1+BIT3+BIT4;
  P10REN|=BIT2+BIT5;
  P10OUT|=BIT2+BIT5;
  P10OUT&=~BIT3;
#endif
}

//连接方式
    //P10.0->CSN    P10.1->MOSI
    //P10.2->MISO   P10.3->CLK
    //P10.4->CE     P10.5->IRQ

u8 SPI3_SendReceiveByte(u8 byte)
{
  u8 val;
#if HW_SPI
  while (!(UCB3IFG&UCTXIFG));   //等待TXBUF为空
  UCB3TXBUF=byte;
  while((UCB3STAT&UCBUSY)&&(!(UCB3IFG&UCRXIFG)));    //等待发送跟接收完成
  val=UCB3RXBUF;
#elif !HW_SPI
  u8 i;
  for(i=0;i<8;i++)
  {
    if(byte&0x80)
      NRFMOSI_1;
    else
      NRFMOSI_0;
    byte<<=1;
    NRFCLK_1;
    if(NRFMISO)
      byte|=0x01;
    NRFCLK_0;
  }
  val=byte;
#endif
  return val;

}

网友:
这个是nrf24l01的spi时序,应该就是空闲时钟极性低,数据第一个边沿捕获啊,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
新人总是没尊严啊。。。

网友A:
最好用逻辑仪看看时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最好用逻辑仪看看时序

现在身边就是没有啊。。。以前读写SD卡,读取字库都没得问题

网友C:
楼主我没用过430的spi我帮你找一段代码吧,你稍等

网友:
你是哪款430?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身边就是没有啊。。。以前读写SD卡,读取字库都没得问题

上TB买个吧,很便宜的,20到30块足够了

网友:
MSP430F5438A@25MHz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我没用过430的spi我帮你找一段代码吧,你稍等

谢帮忙。。

网友D:
额,我只有用g2553的,而且是最简单的 MSP430 NRF24L01.zip (107.89 KB, 下载次数: 65) ,你看看,能不能有点用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D:
额,我只有用g2553的,而且是最简单的,你看看,能不能有点用吧

嘿嘿嘿,谢啦,刚刚成功了,我用的5438A,硬件SPI跟软件模拟SPI都成功啦。。。

网友:
楼主这是我找的资料,恢复晚啦

NRF24L01无线模块 2.4G无线通信模块 24L01+升级版 送资料.rar

网友:
引用 网友B:
嘿嘿嘿,谢啦,刚刚成功了,我用的5438A,硬件SPI跟软件模拟SPI都成功啦。。。

成功就好,恭喜了

网友:
准备用这个,来参考下

网友:
您好,看了你的帖子,请问你还有MSP430用SPI和nrf通信的程序吗,如果能帮助的话,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嘿嘿嘿,谢啦,刚刚成功了,我用的5438A,硬件SPI跟软件模拟SPI都成功啦。。。

楼主,我现在也是出现和你类似的问题,我是用硬件SPI读写外挂Flash,总是失败,我的初始化和你的一样,但是总是不成功,你是修改了什么成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嘿嘿嘿,谢啦,刚刚成功了,我用的5438A,硬件SPI跟软件模拟SPI都成功啦。。。

最近也在做这方面的工作,楼主可否给一份资料。

网友E:
楼主能贴下成功的代码嘛?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能贴下成功的代码嘛?感谢
#include "NRF24L01.h"

//P9.0 -> CE
//P9.4 -> CSN
//P9.5 -> IRQ

uint8_t TX_ADDRESS[TX_ADR_WIDTH]={0x34,0x43,0x10,0x10,0x01}; //Send Addr
uint8_t RX_ADDRESS[RX_ADR_WIDTH]={0x34,0x43,0x10,0x10,0x01}; //Receive Addr

void NRF_GPIO_Config()
{
  P9SEL &= ~(BIT0 + BIT4);
  P9DIR |= BIT0 + BIT4;
  P9DIR &= ~BIT5;
  P9DS |= BIT0 + BIT4;
}

uint8_t NRF_WriteReg(uint8_t reg,uint8_t val)
{
  uint8_t temp = 0;
  NRF_CSN_0;
  temp = SPI2_SendReceive_SingleByte(reg);
  SPI2_SendReceive_SingleByte(val);
  NRF_CSN_1;
  return temp;
}

uint8_t NRF_ReadReg(uint8_t reg)
{
  uint8_t val = 0;
  NRF_CSN_0;
  SPI2_SendReceive_SingleByte(reg);
  val=SPI2_SendReceive_SingleByte(0xFF);
  NRF_CSN_1;
  return val;
}

uint8_t NRF_ReadBuf(uint8_t reg,uint8_t *buff,uint8_t num)
{
  uint8_t i = 0,val = 0;
  NRF_CSN_0;
  val = SPI2_SendReceive_SingleByte(reg);
  for(i = 0;i < num;i++)
    buff[i] = SPI2_SendReceive_SingleByte(0xFF);
  NRF_CSN_1;
  return val;
}

uint8_t NRF_WriteBuf(uint8_t reg,uint8_t *buff,uint8_t num)
{
  uint8_t val = 0,i = 0;
  NRF_CSN_0;
  val = SPI2_SendReceive_SingleByte(reg);
  for(i = 0;i < num;i++)
    SPI2_SendReceive_SingleByte(buff[i]);
  NRF_CSN_1;
  return val;
}

void Set_Rx_Mode()
{
  NRF_CE_0;
  NRF_WriteReg(WRITE_REG+CONFIG, 0x0F);
  NRF_CE_1;
  delay_ms(1);
}
void Set_Tx_Mode()
{
  NRF_CE_0;
  NRF_WriteReg(WRITE_REG+CONFIG, 0x0E);
  NRF_CE_1;
  delay_ms(1);
}

uint8_t NRF_SendPacket(uint8_t *TxBuf)
{
  uint8_t val = 0;
  NRF_CE_0;
  NRF_WriteBuf(WR_TX_PLOAD,TxBuf,TX_PLOAD_WIDTH);
  Set_Tx_Mode();
  NRF_CE_1;
  delay_ms(1);
//  while(NRF_IRQ != 0);
  val=NRF_ReadReg(STATUS);
  NRF_WriteReg(WRITE_REG+STATUS,0xFF);
  if(val&TX_OK)
    return TX_OK;
  if(val&MAX_TX)
  {
    NRF_WriteReg(WRITE_REG+STATUS,0xff);
    NRF_WriteReg(FLUSH_TX,0xFF);
    return MAX_TX;
  }
  return 0xFF;
}

uint8_t NRF_ReceivePacket(uint8_t *RxBuf)
{
  uint8_t val = 0;
  NRF_CE_0;
  Set_Rx_Mode();
  NRF_CE_1;
  delay_us(500);
  while(NRF_IRQ != 0);
  val=NRF_ReadReg(STATUS);
  if(val&RX_OK)
  {
    NRF_ReadBuf(RD_RX_PLOAD,RxBuf,RX_PLOAD_WIDTH);
    NRF_WriteReg(FLUSH_RX,0xff);
    return 0;
  }
  return 0xff;
}

void NRF_Config()
{
  delay_us(1000);
  NRF_GPIO_Config();
  SPI2_Init();
  delay_us(250);
  NRF_CE_0;
  NRF_CSN_1;
  P9OUT &= ~BIT3;
  NRF_WriteBuf(WRITE_REG + TX_ADDR,TX_ADDRESS,TX_ADR_WIDTH);
  NRF_WriteBuf(WRITE_REG + RX_ADDR_P0,RX_ADDRESS,RX_ADR_WIDTH);
  NRF_WriteReg(WRITE_REG + EN_AA,0x01);
  NRF_WriteReg(WRITE_REG + EN_RXADDR,0x01);
  NRF_WriteReg(WRITE_REG + RF_CH,0);
  NRF_WriteReg(WRITE_REG + RX_PW_P0,RX_PLOAD_WIDTH);
  NRF_WriteReg(WRITE_REG + RF_SETUP,0x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