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常见射频同轴连接器大全

楼主:
常见同轴连接器通用常识

同轴连接器用于传输射频信号,其传输频率范围很宽,可达18GHz或 更高,主要用于雷达、通信、数据传输及航空航天设备 。同轴连接器的基本结构包括:中心导体(阳性或阴性的中心接触件); 内导体外的介电材料,或称为绝缘 体;最外面是外接触件,该部分起 着如同轴电缆外屏蔽层一样的作用, 即传输信号、作为屏蔽或电路的接地元件。 同轴连接器主要分为:SMA、 SMB、BNC、TNC、SMC、N型、 BMA等。

射频同轴连接器-通用常识

Male:公接头,螺纹在内,里面是针。如 TNC(M)

Female:母接头,螺纹在外,里面是一个洞。如SMA(F)

RP:Reverse Polarity的意思,就是头和里面的针是相反的。

Bulkhead:就是可锁螺丝在板子上的接头 含华司,螺冒及挡墙(如SMA FEMALE BULKHEAD)

PCB:就是有脚,可以焊接在板子上的接头。 (如SMA FEMAL PCN )

Panel:是有螺丝孔,可用螺丝锁在板子上 的接头。(如SMA PANEL MOUNT)通常有4孔跟2孔之分

描述一个射频接头常用的要素:

1、接头类型: SMA、SMB、BNC、TNC、SMC、N型、BMA等

2、特性阻抗:50欧姆标50或50不标,75欧姆标75

3、接触键方式:公头,母头

4、外壳形式:直式:不标;弯式:W

5、安装形式:法兰盘:F 螺母:Y 焊接:H

6、接线种类:适配的电缆型号,内径外径的要求等

7、衰减:对应不同频段的射频信号通过引起的信号强度衰减

8、螺纹类型:外螺纹、内螺纹

备注:通常设备侧接头都为母头外螺纹,线缆侧的多为公头内螺纹。

常见传输线缆接头

常见传输线缆接头-L9

L9系列产品是一种小型螺纹连接的同轴连接器,具有尺寸小、重量轻、机电性能俱佳的特点。共通讯设备和无线电仪器的高频回路中连接射频同轴电缆用。

常用于中心机房的DDF传输机架。

常见传输线缆接头-SMB

SMB型同轴连接器是一种小型的推入锁紧式射频同轴连接器,具有体积小、重量轻、使用方便、电性能优良等特点,适用于无线电设备和电子仪器的高频回路中连接同轴电缆用。在无线设备上常用于基站侧E1传输电缆连接基站DDF小传输盒使用。

常见传输线缆接头-BNC

BNC型同轴连接器是一种卡口式射频同轴连接器,具有连接迅速、接触可靠等特点,广泛用于无线电设备和电子仪器领域连接射频同轴电缆。

在无线上常用于无线测试仪表或微波传输设备上的线缆接头。

常见射频线缆接头

常见射频线缆接头-DIN型-N型

常见射频线缆接头-SMC

SMC型同轴连接器是一种小型螺纹式射频同轴连接器,具有体积小、重量轻、抗震性好、可靠性高等特点,供无线电设备和仪器中连接射频同轴电缆用。

常见传输线缆接头-SMA

SMA系列连接器是一种应用广泛的小型螺纹连接的同轴连接器,寿命长,性能优越、可靠性高,广泛用于微波设备和数字通信设备的射频回路射频同轴电缆或微带。

在无线设备上常用于单板上的GPS时钟接口及基站射频模块的测试口。

根据安装形式 ,我们常用的为软同轴电缆安装型

常见射频线缆接头-TNC

TNC型同轴连接器是一种螺纹连接器式射频同轴连接器,具有工作频带宽、连接可靠、抗震性能好等特点,共无线电设备和仪器中连接射频同轴电缆用,特别适用于在震动条件下的移动通信设备中。

常见射频线缆接头-N型

N型系列同轴连接器是一种具有螺纹连接器结构的中大功率连接器,具有抗震性强、可靠性高、机械和电气性能优良等特点,广泛用于震动和环境恶劣条件下的无线电设备和仪器中连接射频同轴电缆用。

常用于GPS天馈线,射频模块的射频连线,避雷器、功分器、合路器等接头。

常见射频线缆接头-DIN型

DIN型(也叫7/16或L29)系列同轴连接器是一种较大型螺纹连接的连接器,具有坚固稳定、低损耗、工作电压高等特点,且大部分具有防水结构,可用于户外作为中、高能量传输的连接器,广泛用于微波传输和移动通信系统中。

常用于基站天馈线接头,天线接头等。

常见射频线缆接头-DIN型-N型

常见射频线缆接头-DIN型-N型应用场景

接头类型首先看DIN头还是N头,DIN头直径大,约是N头直径的2倍。

然后是看螺纹判断是公头还是母头,内螺纹是公头,外螺纹的是母头.

最右边跳线的接头是N公,左边跳线头为DIN公.

常见射频线缆接头-同轴终端负载

同轴终端负载用于同轴传输系统的末端连接,一般用于射频信号传输的系统测试,具有与传输线适配的特征阻抗,是系统中的能量吸收元件,特征阻抗分别为50欧姆与75欧姆。

常见光纤接头

光纤连接器是光纤与光纤之间进行可拆卸(活动)连接的器件,它是把光纤 的两个端面精密对接起来,以使发射光纤输出的光能量能最大限度地耦合到 接收光纤中去,并使由于其介入光链路而对系统造成的影响减到最小,这是 光纤连接器的基本要求。在一定程度上,光纤连接器也影响了光传输系统的 可靠性和各项性能。

光纤连接器按传输媒介的不同可分为常见的硅基光纤的单模、多模连接 器,还有其它如以塑胶等为传输媒介的光纤连接器;按连接头结构形式可分 为:FC、SC、ST、LC、D4、DIN、MU、MT等等各种形式。其中,ST连 接器通常用于布线设备端,如光纤配线架、光纤模块等;而SC和MT连接器 通常用于网络设备端。按光纤端面形状分有FC、PC(包括SPC或UPC)和 APC;按光纤芯数划分还有单芯和多芯(如MT-RJ)之分。

光纤连接器的性能

光纤连接器的性能,首先是光学性能,此外还要考虑光纤连接器的互换性、重复性、抗 拉强度、温度和插拔次数等。

(1)光学性能:对于光纤连接器的光性能方面的要求,主要是插入损耗和回波损耗这 两个最基本的参数。 插入损耗(InsertionLoss)即连接损耗,是指因连接器的导入而引起的链路有效光功率 的损耗。插入损耗越小越好,一般要求应不大于0.5dB。 回波损耗(ReturnLoss,ReflectionLoss)是指连接器对链路光功率反射的抑制能力,其 典型值应不小于25dB。实际应用的连接器,插针表面经过了专门的抛光处理,可以使 回波损耗更大,一般不低于45dB。

(2)互换性、重复性 光纤连接器是通用的无源器件,对于同一类型的光纤连接器,一般都可以任意组合使用、 并可以重复多次使用,由此而导入的附加损耗一般都在小于0.2dB的范围内。 (3)抗拉强度

对于做好的光纤连接器,一般要求其抗拉强度应不低于90N。

(4)温度

一般要求,光纤连接器必须在-40oC~+70oC的温度下能够正常使用。

(5)插拔次数

目前使用的光纤连接器一般都可以插拔l000次以上。

光纤连接器-FC型

这种连接器最早是由日本NTT研制。FC是FerruleConnector的缩写,表明 其外部加强方式是采用金属套,紧固方式为螺丝扣。最早,FC类型的连接 器,采用的陶瓷插针的对接端面是平面接触方式(FC)。此类连接器结构简 单,操作方便,制作容易,但光纤端面对微尘较为敏感,且容易产生菲涅 尔反射,提高回波损耗性能较为困难。后来,对该类型连接器做了改进, 采用对接端面呈球面的插针(PC),而外部结构没有改变,使得插入损耗和 回波损耗性能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

光纤连接器-LC型

LC型连接器是著名Bell研究所研究开发出来的,采用操作方便的模块化插 孔(RJ)闩锁机理制成。其所采用的插针和套筒的尺寸是普通SC、FC等所用 尺寸的一半,为1.25mm。 这样可以提高光配线架中光纤连接器的密度。目前,在单模SFF方面,LC 类型的连接器实际已经占据了主导地位,在多模方面的应用也增长迅速。

光纤连接器-SC型

这是一种由日本NTT公司开发的光纤连接器。其外壳呈矩形,所采用的插 针与耦合套筒的结构尺寸与FC型完全相同,其中插针的端面多采用PC或 APC型研磨方式;紧固方式是采用插拔销闩式,不需旋转。此类连接器价 格低廉,插拔操作方便,介入损耗波动小,抗压强度较高,安装密度高。

ST和SC接口是光纤连接器的两种类型,对于10Base-F连接来说,连接器 通常是ST类型的,对于100Base-FX来说,连接器大部分情况下为SC类型 的。ST连接器的芯外露,SC连接器的芯在接头里面。

光纤连接器-MTRJ型

MT-RJ来源于NTT公司开发的MT连接器,其外壳和锁紧机构类似RJ, 通过小型套管两侧的导向销对准光纤,为便于与光接收机/发射机相连,连 接器端面光纤为双芯(间隔0.75mm)排列设计,是主要用于数据传输的高密 度光连接器。标准大小的MT-RJ型可以同时连接两条光纤,有效密度增加了一倍。

常用电力线缆接头

电力线缆接头-OT端子

OT型端子常用于接地及电力线缆的连接使用,通常使用螺栓固定安装。现场制作比较简便。

电力线缆接头-冷压端子

冷压端头的接头,是参照美国、日本、德国等标准的生产。广泛应用于机 械、纺织、电力、汽车、铁路、造船、航天航空、轻工、家电、计算机、 自动化装置成套设备等行业。凤凰端头和接头为T2紫铜料表面镀锡、保证 了可靠的导电率,端头尾部内孔有螺纹线,绝缘套为硬质,不断裂、不回弹。

通常在现场无法制作,都是成套发货时直接用于定长的成品电源线,用于 端子座插孔插接。

电力线缆接头-JG端子

JG端子使用较少,供了解

网友:
这篇文章分析得很透彻,支持一个

网友:
电力线缆接头-冷压端子

冷压端头的接头,是参照美国、日本、德国等标准的生产。广泛应用于机 械、纺织、电力、汽车、铁路、造船、航天航空、轻工、家电、计算机、 自动化装置成套设备等行业。凤凰端头和接头为T2紫铜料表面镀锡、保证 了可靠的导电率,端头尾部内孔有螺纹线,绝缘套为硬质,不断裂、不回弹。

通常在现场无法制作,都是成套发货时直接用于定长的成品电源线,用于 端子座插孔插接。
www.china-guan.com

网友:
图片看不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