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三极管可以同时控制两个继电器打开吗

楼主:
两个继电器只有一个端子公用,两个继电器只有一个端子公用,能否用一只三极管控制?

网友:
可以 注意关注BJT的负载电流

网友:
我都驱动6个,但是你的三极管要选对。

网友:
只要电流足够是可以的

网友:
可以是可以,不过有必要吗?
继电器触点不够用,换触点较多的继电器就是了,成本上肯定比两支继电器合算。

网友:
继电器种类很多,没必要执着于一种方式,一个三级管要驱动两个以上触点只要找单触发多触点的继电器即可

网友:
三极管可以同时驱动两个继电器确实没有必要,不过楼主到底想实现什么控制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