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2368跑uCOS死机问题!!!

楼主:
 各位大神好,我这现在用LPC2368跑uCOS,不知道是不是程序里面哪里有问题,跑上4个小时左右就会死机,但是如果接上JLINK跟踪运行的话,跑一天都没有死机,请问这会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还有仿真器跟踪的时候程序究竟是在哪里运行的呢???

网友A:
应该没有区别啊,都是在flash中运行。要不添加串口实时打印信息比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没有区别啊,都是在flash中运行。要不添加串口实时打印信息比较好。

关键我运行了7个任务,现在不知道该在哪里添加打印语句,因为只要连了仿真器就不死机,不好确定出现问题的位置啊,纠结。。。

网友:
你可以适当的减少任务,每个任务中,都打印点东西。看看死在什么地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