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LED电源怎么样?感觉好牛叉

楼主:
几个零件拼拼凑凑就可以驱动14颗串联的LED了。。。

网友:
不过LED亮一段时间之后测试,温度可以达到80摄氏度左右,有点高啊。。。

网友A:
想自己维修要小心了!

网友B:
典型的阻容降压电路来驱动LED的。
此来电路做的好的不容易,做的不好对LED灯珠寿命影响很大。
量一段时间温度达到80度应该电源部分,功率不够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自己维修要小心了!

强电方面我很菜,目前还不敢乱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典型的阻容降压电路来驱动LED的。
此来电路做的好的不容易,做的不好对LED灯珠寿命影响很大。
量一段时间温度达到80度应该电源部分,功率不够

没看到输出部分有限流电阻啊,不需要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没看到输出部分有限流电阻啊,不需要吗?

阻容部分能提供的电流是固定的,有计算公式U*2*3.14*f*C

网友A:
这灯 多少W,多少钱啊

网友:
这个有限流,下面的与火线 L连接的哪个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灯 多少W,多少钱啊

7W

一共5元钱包邮。。。

网友:
引用 网友D:
阻容部分能提供的电流是固定的,有计算公式U*2*3.14*f*C

原来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7W

一共5元钱包邮。。。

外壳怎样的啊?

网友:
没有外壳了,整体就如第三幅图所示了,一共买了两套,一个是白光,一个是黄光

亮一段时间后,黄光的热量比白光的高10度左右

网友E:
哇塞,牛人无处不在啊,这么简洁的电路,难怪这么低的价格

话说这个灯是不是需要格外注意绝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哇塞,牛人无处不在啊,这么简洁的电路,难怪这么低的价格

话说这个灯是不是需要格外注意绝缘啊

还要注意绝热。。。

点一段时间后,太烫了。。。

网友:
如4楼所说,典型的电容降压电路,没有什么可牛。
千万注意安全。电源插头没有从插座上拔下来,绝对不能碰触LED及所有元件。

网友:
最简单的电路了,阻容降压,不要碰输出啊,小心被电!

网友:
先行稳压,阻容压降

网友:
引用 网友C:
7W

一共5元钱包邮。。。

这也太贵了吧

网友:
电容降压类的吧,我个人的感觉不是很好。如果这个算好的,那么LED的电源工程师该下岗了,O(∩_∩)O哈哈~

网友F(2015-06-15):
不要吓人 啊

网友G:
就是最基本的阻容降压驱动嘛

网友H(2015-12-09):
非常不安全,频闪会很严重,用久了温升高,直接报废。

网友G:
其实阻容不是用来降压的,是用来限流的,利用电容特性,不断的充放电,相当于开关电源的开关,不同容量的电容充放电的时长不同,输出的电流也就不同。LED对电压不敏感,自身还有一定的稳压能力,主要是要设计好电流。

网友B:
这种电路用在LED驱动上小功率的还是可以的,限流是必须。
电路由降压电容,限流,整流滤波和稳压分流等电路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