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2368死机问题

楼主:
请教各位大侠,LPC2368运行uCOS2,程序跑4个多小时就会死机,表现为运行指示灯不闪,液晶屏不刷新。但是接上JLINK仿真器后跑一整天都不会死机,请问带仿真器运行和不带仿真器运行究竟有何区别???纠结了快两周了,求大神们赐教!!!

网友A:
信息太少,不好评估

网友B:
打开看门狗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信息太少,不好评估

主要是我抓不到死机的现场,所以我也没有太多的信息。。。或者您需要什么信息,我看我能找到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打开看门狗试试。

我的程序跑了7个任务,打开看门狗的话担心喂狗时间不够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主要是我抓不到死机的现场,所以我也没有太多的信息。。。或者您需要什么信息,我看我能找到不

先跑一个任务看下

慢慢来,慢慢定位

网友D:
方便的话提供个原理图了之类的,是不是更有利于坛友们帮你分析分析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的程序跑了7个任务,打开看门狗的话担心喂狗时间不够啊。。。

喂狗通常就几条指令吧,不会有太大影响的。

网友E:
加个任务,用串口监控下堆栈

网友:
优化都关掉

网友:
引用 网友D:
方便的话提供个原理图了之类的,是不是更有利于坛友们帮你分析分析

原理图在附件,大家帮忙看看,我看网上说不带仿真器死机有可能是复位有问题

Schematic Prints.pdf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跑一个任务看下

慢慢来,慢慢定位

我试了试,好像在第二路485上有问题,原理图我贴出来了,麻烦您看看有啥问题没?

网友:
引用 网友B:
喂狗通常就几条指令吧,不会有太大影响的。

主要是我这些任务走起来很多时候不好去控制时间,需要等总线上设备的回复,搞不好就超过喂狗时间了,原理图我贴出来了,您看看有啥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加个任务,用串口监控下堆栈

您是指堆栈有可能溢出是吗?关键是我的四路串口都占用了,调试起来各种不方便啊。。。原理图贴出来了,您可以看看

网友:
您能具体说下都是哪些优化吗?我用的是KEIL uVision4.72

网友:
NXP 的群里有人说——释放ram看看,要不你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试了试,好像在第二路485上有问题,原理图我贴出来了,麻烦您看看有啥问题没?

别逗好像啊,这不浪费大家感情么。。
就一句话,这种问题要一点点来,一点点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