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MSP430F5438A JTAG方式下载TXT文件软件

楼主:
寻MSP430F5438A JTAG方式下载TXT文件软件--即FET

网友A:
图形化的有FET-Pro430
非TI官方产品,链接没有找到,恕不提供。

命令行下的有MSP430 Flasher,这个是TI自家产品
查看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形化的有FET-Pro430
非TI官方产品,链接没有找到,恕不提供。

命令行下的有MSP430 Flasher,这个是TI自家产品
http://www.ti.com/tool/msp430-flasher

TXT文本也可以下载MSP430中

网友A:
引用 网友B:
TXT文本也可以下载MSP430中

问的就是怎么下载txt文本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的就是怎么下载txt文本

没有试过这样下载,因为没有JTAG。官方套件上集成的仿真器可以下载TXT文件麽?

网友:
没搞明白楼主的意思,
你是想在JTAG方式下生成TXT文件?
还是在JTAG方式下把TXT文件下载到单片机?

JTAG方式下生成TXT文件的话,配置一下编译器选项。
jtag方式下,进到仿真环境程序就已经下载到单片机了,没必要再用TXT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搞明白楼主的意思,
你是想在JTAG方式下生成TXT文件?
还是在JTAG方式下把TXT文件下载到单片机?

JTAG方式下生成TXT文件的话,配置一下编译器选项。
jtag方式下,进到仿真环境程序就已经下载到单片机了,没必要再用TXT文件

楼主说的应该是交给工人量产的模式,出于某些需要,不方便将源码直接交给工人用IDE软件下载程序,所以需要生成TXT文件,然后再用某软件下载到MCU里面去。

这不是我们平常使用的仿真模式,JTAG口在此仅仅作为在线烧录口使用的。

详情可以检索我之前提供的那两个软件,都是不需要IDE环境就能将TXT程序直接烧录到MCU里的。

虽然不用安装IDE工具,但是驱动还是要装的。这点务必注意!

网友:
bsl 呢 可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