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试验设备定制的时序控制器设计资料

楼主:
应该客户和我们自己的试验要求,定制设计一款简单时序控制器;
客户提出要求是:
1.最多8路控制开关输出,用于外部设备的通断电控制;其中1路作为主时间控制循环的通断电;另外7路作为根据1路的通电时间内,以1秒为基数进行可编程的通,断控制;
2.主时间控制循环时间最长通65秒,断开20秒左右(待定);
3.有主时间控制循环的计数功能,并可清零;
4.有相应状态显示功能
因为产品仅是作为试验用,不会有产量以及利益效果,所以综合设计开发成本,将选用最基本的材料完成上述功能
硬件上
         选用12864普通点阵液晶屏(工控用的那种78*70的)作为人机界面显示 ;
         选用PIC16F883-I/SP作为主控芯片;
         选用74HC595作为IO扩展,用来控制继电器完成开关控制输出;
         使用4个按键作为控制输入,并在按键操作时伴有蜂鸣声(三种:确认声,警告声及数据存贮声);
         增加两路外部电压显示功能(最高显示电压36V左右)
软件上
         主循环是可调整的,最长通/断时间可达90秒;
          7路开关输出以位控制状态进行编程设置,共90位数据调节.
先上传一下设计完成后的一个简易使用说明吧
再是原理图:
PCB图
程序(由于含有部分技术上的机密,只能发编译好的程序):

网友:
以下是样品图片,液晶屏表面有膜,图片显示效果欠佳.
成品图(正面):

成品图(背面):

开机界面:

设备运行界面:

设置菜单:

主时间通断设置:

可编程开关控制设置:

可编程开关控制设置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