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54100】双核协同工作NO.2驱动AD外设及erro1错误

楼主:
开始准备折腾外设了

看了几个库里面的例程

有点眼花缭乱

先折腾AD吧,查询方式

官方的例程很有意思

设置了一个缓冲,用以存储多次采集的数据

很贴合实际的一个例程

东改改西改改,直接把代码撸成了一个头文件

直接调用ROM_ADC_StartConversion和ROM_ADC_Handler

就能进行AD数据采集了:

直接copy修改例程的,乱的很,大神勿喷

但是真的能直接操作外设吗?

LPCXpresso这个编译环境,或者说官方的设置比较牛x

写好驱动代码,直接编译,是会出错滴

Invoking: MCU Linker
arm-none-eabi-gcc -nostdlib -L"C:\Users\Liao\Documents\LPCXpresso_7.6.2_326\workspace\lpc_board_lpcxpresso_54102_m0\Debug" -L"C:\Users\Liao\Documents\LPCXpresso_7.6.2_326\workspace\lpc_chip_5410x_m0\Debug" -L"C:\Users\Liao\Documents\LPCXpresso_7.6.2_326\workspace\lpc_chip_5410x_m0\libs" -Xlinker -Map="pTest_slave.map" -Xlinker --gc-sections -mcpu=cortex-m0 -mthumb -T "pTest_slave_Debug.ld" -o "pTest_slave.axf"  ./src/boot_multicore_slave.o ./src/cr_startup_lpc5410x-m0.o ./src/crp.o ./src/pTest_slave.o ./src/sysinit.o   -llpc_board_lpcxpresso_54102_m0 -llpc_chip_5410x_m0 -lpower_m0 && arm-none-eabi-objcopy --target elf32-littlearm --verbose --strip-all --redefine-sym __vectors_start__=__vectors_start___core_m0slave --keep-symbol __vectors_start___core_m0slave --rename-section .text=".core_m0slave" --rename-section .data=".core_m0slave.data" "pTest_slave.axf" "pTest_slave.axf.o"
c:/nxp/lpcxpresso_7.6.2_326/lpcxpresso/tools/bin/../lib/gcc/arm-none-eabi/4.9.3/../../../../arm-none-eabi/lib/armv6-m\libcr_c.a(_deferredlazyseek.o): In function `__flsbuf':
_deferredlazyseek.c:(.text.__flsbuf+0x88): undefined reference to `__sys_istty'
c:/nxp/lpcxpresso_7.6.2_326/lpcxpresso/tools/bin/../lib/gcc/arm-none-eabi/4.9.3/../../../../arm-none-eabi/lib/armv6-m\libcr_c.a(_writebuf.o): In function `_Cwritebuf':
_writebuf.c:(.text._Cwritebuf+0x16): undefined reference to `__sys_flen'
_writebuf.c:(.text._Cwritebuf+0x26): undefined reference to `__sys_seek'
c:/nxp/lpcxpresso_7.6.2_326/lpcxpresso/tools/bin/../lib/gcc/arm-none-eabi/4.9.3/../../../../arm-none-eabi/lib/armv6-m\libcr_c.a(alloc.o): In function `_Csys_alloc':
alloc.c:(.text._Csys_alloc+0x12): undefined reference to `__sys_appexit'
c:/nxp/lpcxpresso_7.6.2_326/lpcxpresso/tools/bin/../lib/gcc/arm-none-eabi/4.9.3/../../../../arm-none-eabi/lib/armv6-m\libcr_c.a(fseek.o): In function `fseek':
fseek.c:(.text.fseek+0x18): undefined reference to `__sys_istty'
fseek.c:(.text.fseek+0x3c): undefined reference to `__sys_flen'
collect2.exe: error: ld returned 1 exit status
make: *** [pTest_slave.axf] Error 1

从报错来看,似乎是编译链接有问题

找不到对应的库,导致出错

继续黑度娘,毛线都找不到一根

后来还是在NXP官网上找到相关的说明:http://www.lpcware.com/content/faq/lpcxpresso/linker-undefined-reference

一堆鸟文,大概意思是

LPCXpresso其实是存在2个库的,Redlib和Newlib,各有none、nohost、semihost三种附加属性

默认都是none

如果出现
Undefined reference to 'xxx'
就得修改这些属性

在这里:

撸主选择Redlib(nohost),一切井然。

下面玩玩AD

设置了一个工作场景

M0去采集AD0(P1_0)的数据

一次采集8个,通过mailbox发给M4

M4接收后,求一个简单的算术平均(有兴趣可以去试试几何平均)

再将结果返回M0

M0判断结果是否大于2048,根据判断结果,点亮绿灯

M4同时systick闪烁蓝灯

上主要的代码吧

M0侧:

void MAILBOX_IRQHandler(void)//判断M4返回的数据,并点亮LED
{
uint32_t *p = (uint32_t *)Chip_MBOX_GetValue(LPC_MBOX, myCoreBox);
        mutexTake();
        Board_UARTPutSTR("Core M0+ get the Result from M4,");
        if(*p>2048){Board_LED_Set(1,true);Board_UARTPutSTR("SET LED ON");}
        else{Board_LED_Set(1,false);Board_UARTPutSTR("SET LED OFF");}
        Board_UARTPutSTR("\r\n");
                Chip_MBOX_ClearValueBits(LPC_MBOX, myCoreBox, 0xFFFFFFFF);
                mutexGive();
}

int main(void) {

    SystemCoreClockUpdate();
    Board_Init();
        myCoreBox = MAILBOX_CM0PLUS;
        otherCoreBox = MAILBOX_CM4;
        Chip_MBOX_Init(LPC_MBOX);
        mutexGive();
    Board_UARTPutSTR("Core M0+ boot......\r\n");
    NVIC_EnableIRQ(MAILBOX_IRQn);
    SysTick_Config(SystemCoreClock/10);
//ADC、ADCROM初始化
    if (adcrom_init()) {
                    return 1;
            }

            if (adcrom_config()) {
                    return 1;
            }
    volatile static int i = 0 ;
    while(1) {
        i++;
    }
    return 0 ;
}

void SysTick_Handler(void)//每次systick启动ADC转换,并发送M4
{
                if (ROM_ADC_StartConversion(hADC, ADC_SEQ_A, &buff_A[0][0], NUM_SAMPLES_A * NUM_CHANNELS_A) != LPC_OK) {
                        DEBUGSTR("ERROR: Starting conversion in SEQ_A\r\n");
                }

                if (ROM_ADC_Handler(hADC, ADC_EV_SEQ_A_POLL) == LPC_OK) {
                        pBufA = buff_A;
                        print_buf_A(NUM_SAMPLES_A);
                }
                mutexTake();                        Chip_MBOX_SetValue(LPC_MBOX, otherCoreBox, (uint32_t) &buff_A);
                                Chip_MBOX_ClearValueBits(LPC_MBOX, myCoreBox, 0xFFFFFFFF);
                                mutexGive();

}

M4侧:

void MAILBOX_IRQHandler(void)//mailbox中断中获取数据,并设置运算标志位
{uint32_t *p = (uint32_t *)Chip_MBOX_GetValue(LPC_MBOX, myCoreBox);

                        mutexTake();
                        if(cflag == 0){
                        cflag = 1;
                        pBufA = p;
                        uint16_t(*buf) = pBufA;
//                        print_buf_A(NUM_SAMPLES_A * NUM_CHANNELS_A);
                        Chip_MBOX_SetValue(LPC_MBOX, otherCoreBox, (uint32_t)&sdata);
                        DEBUGOUT("Core M4 computed:",sdata);
                        DEBUGOUT("%d\r\n",sdata);
                                Chip_MBOX_ClearValueBits(LPC_MBOX, myCoreBox, 0xFFFFFFFF);
                        }
                                mutexGive();

}

uint16_t buf2average(void)//简单算术平均
{
        unsigned char i;
        uint16_t(*buf) = pBufA;
        uint16_t average,sum;
        for(i=0;i<8;i++){
        sum=sum+buf[i];
        average=sum/8;
        }
        return average ;
}

int main(void) {

    SystemCoreClockUpdate();
    Board_Init();
        myCoreBox = MAILBOX_CM4;
        otherCoreBox = MAILBOX_CM0PLUS;
        Chip_MBOX_Init(LPC_MBOX);
        mutexGive();
    Board_UARTPutSTR("Core M4 boot......\r\n");
    NVIC_EnableIRQ(MAILBOX_IRQn);
    SysTick_Config(SystemCoreClock/50);
    Board_LED_Set(0, false);

    boot_multicore_slave();

    volatile static int i = 0 ;
    while(1) //循环中根据运算标志位来进行算术平均值计算
{
        i++;
        if(cflag>=1){
                cflag = 0;
                sdata = (uint32_t)buf2average();
        }
    }
    return 0 ;
}

void SysTick_Handler(void)//5个systick翻转一次蓝灯
{
        cnt_m4++;
        if(cnt_m4>=5)
        {
                cnt_m4 = 0;
                Board_LED_Toggle(2);

        }

}

上个GIF:

接下来开始折腾一些总线型的外设了

网友:
我的沙发,割掉

网友:
楼主双核怎么编译的呀!,都是在flash还是mo在ra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