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激式脉宽调制变换电路的PCB设计

楼主:
新手第一次画PCB板,很多问题都不是很清楚,希望大神们指导我一下,小弟在这里感谢了!

网友A:
怎么看也不是正激,倒像是反激。

网友:
线宽的把主回路加宽吧。。至少要能承受最大电流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怎么看也不是正激,倒像是反激。

反激原边副边变压器极性相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反激原边副边变压器极性相反

从楼主首帖图中变压器极性标注看,是正激。但从电路中使用的元件以及各元件联接关系看,是反激。
因此,很可能是楼主首帖图中变压器极性标注错误。

顺便说一句:按照首帖图中标注的极性来绕制变压器,该开关电源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
变压器封装是自己画的,AD里PCB库里面的变压器封装不符合本图的要求。我第一次画好后重新导入引角提示不正确,没怎么注意就随便换了引脚能顺利更新导入就行了。谢谢提醒,我再想问一下,图里面一些电气规则还有什么要注意的吗?我感觉好多还是不对,但就是找不出来了,求大神指教!

网友:
不知道楼主从哪啦抄的电路,,
电源的功率多大,
3842做正激,最好是双管,看着像反激,但变压器又是正激
还有,电路没有反馈?
再说PCB,电路的走线粗细几乎一样的宽度,最大电流的地方在哪里

网友A:
除了线条粗细,另一个对电源板子来说非常重要的问题是间距。
楼主的功率MOS管是这样的封装么?如果是TO-92封装,那么要注意:该管漏极和门极源极之间最大电压可达700V甚至更高,自己看看该管各电极焊盘之间的距离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除了线条粗细,另一个对电源板子来说非常重要的问题是间距。
楼主的功率MOS管是这样的封装么?如果是TO-92封装,那么要注意:该管漏极和门极源极之间最大电压可达700V甚至更高,自己看看该管各电极焊盘之间的距离是多少。

恩,第一次画图真的没考虑到那么多问题,确实MOS管的封装太扯淡了,学习了;再就是线间距问题,谢谢指导!

网友:
第一次画板,画出来就好。

头三脚难踢。我认为,第一个板子,不是要求画得好不好,而是能不能画出来的问题。

所以,画出来就是很棒的。

网友:
做电源居然用这么细的线

网友:
電源電路必須考量電流的大小決定路徑及線徑的粗細。究竟不是做信號處理。

网友:
第一次能画出来就好  线宽根据电流 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