错误151

楼主:
开发板和仿真器在ccs3.3上可以连接 而用ccs4.2.2debug的时候会报错error151 说是仿真器无法连接 不知道怎么回事 希望高手指点 如下
Error connecting to the target:
(Error -151 @ 0x0)
This utility failed to open the adapter for a custom emulator.
The adapter returned an error.
(Release 5.0.333.0)

网友:
印象当中,在CCS4下使用TDS510/560需要装仿真器厂家提供的相应仿真器驱动。

网友A:
问你使用的仿真器厂家索取支持CCS4版本的驱动。

网友B:
先检查你的仿真器能不能支持选用的CCS,高版本基本上不支持XDS510.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你使用的仿真器厂家索取支持CCS4版本的驱动。

仿真器是我导师自己做的 开发板也是 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先检查你的仿真器能不能支持选用的CCS,高版本基本上不支持XDS510.

反正3.3是可以顺利的连上,我试过v1,v2两个版本 之前在群里也有人说ccs5都能用v1 我也是不知道问题出在哪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反正3.3是可以顺利的连上,我试过v1,v2两个版本 之前在群里也有人说ccs5都能用v1 我也是不知道问题出在哪

那就有点悲剧。不过这几年dsp仿真器也就100多,买个也不算出血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就有点悲剧。不过这几年dsp仿真器也就100多,买个也不算出血

买。。。为了学习值了